[其他] 手机主板上一颗像纽扣电池的东西被弄爆了,里面的东西会不会有害?

楼主(2020-01-16):
想给收来的红米note2旧手机的主板清下灰,拆开之后发现一颗像纽扣电池的东西有些锈,就打算拆掉。以前拆过,对使用没什么影响。
一开始用烙铁在上面沾锡,拆不下来。后来用风枪吹,调400度左右,结果弄爆了。有黑色物质飞出,不知道这些黑色物质会不会有害?

网友:
应该是锂电池

网友:
就是电池 没啥毒性 清理干净就好

网友:
电池, 就是当 主电池给拆掉,或没电时,  给主板保持时钟的

就像电脑主板那样, 有个电池在上面

网友A:
1.5V纽扣电池,手机断电 时钟维持用的,弄嘴巴眼睛里面了就感觉冲一冲,别重金属中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纽扣电池,手机断电 时钟维持用的,弄嘴巴眼睛里面了就感觉冲一冲,别重金属中毒了 ...

我是想知道这种电池一般是什么类型的电池,里面的内容物大致是什么,会不会有害。网上好像不太查的到。好像论坛以前有人试过给手机换这个的?

网友:
理论上是有毒物质,但是实际上接触并没有什么情况发生。我在读小学时候拆过CR2032的锂电池,还拆过电风扇里边的油浸电容器(灰色油漆的扁方块封装)拆过显像管的电子枪,拆过电解电容,拆过涤纶电容,拆过空调的启动电容,拆过干电池,碱性电池和碳性电池,拆过铅酸蓄电池,拆过环氧树脂封装的彩电高压包(味道很难闻)到目前位置我还活的好好的而且进厂体检这么多次各项指标也都正常

网友:
时钟维持电池,跟BIOS的电池差不多,不过是1.2-1.5v的,放心吧,你能在这白话,说明还健在。足矣,知足矣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3点7伏锂离子或者1点2伏镍氢两种常用,另一种是2.7伏纽扣形状法拉小电容器,3点2伏铁锂纽扣比普通的贵不少。

网友:
我记得以前的纽扣电池,好像是用氧化银

网友:
3.3V的法拉电容,大约0.02F,我也炸过

网友:
现在的东西应该都是rhos,按理无毒的。

网友:
bios电池  拆这东西干嘛没事的  有毒 但是一节炸了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这是个法拉电容。不是电池。一般结构是活性炭+电解液,毒性比较弱。

网友:
肥皂洗洗洗

网友:
你惨了,黑色的就是核物质,放射性污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