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无人机遥控

楼主(2020-01-16):
  计划做摇控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最近看到这么一款遥控,70大洋,价钱美丽,外观也可,主控是STM32,先买来屯着。  经查,这个遥控是曼塔智能R2遥控,这家公司
原本做无人机的,在这几年倒闭潮中也未能幸存。公司的官网已经关闭,各位谁资料私我一下。

  看了一下版本号999988,结合网上现有的资料感觉这机子更像是工程样机。
  先看一下外观

A面高强度工程塑料,B面喷金属漆,仿铝拉丝按钮,颜值确实不俗。

按键、遥感都是铝合金CNC的,成本不低。

背面的小书包里是视频输出模块,有USB3.0和hdmi看样子应该是支持数字高清图传的,不过和大疆不一样的是大疆的视频板集成了图像处理芯片,这个遥控应该是集成在了主板的模块里。

背面有一块7.4V 6300mah的锂电池,是大疆精灵遥控的2.5倍,够豪。

双天线里头塞了三根天线,目测是5.8G图传,2.4G信号和Wifi。

看下摇杆,轴承加霍尔,一开始还以为是普通的电位器。
霍尔传感器寿命更长,精度更高,至于手感还要看个人喜好。

头上还有个陶瓷天线,是GPS的天线,用铜箔屏蔽。
GPS选的是ublox_M7Q相对还是比较可以了,在遥控器上是实现无人机FOLLOW ME功能的。

左下角的模块查不到型号看标记应该是5.8G和WIFI发射集成的模块

注意看我翘起的小角落,经查这是一块石墨(也有说是石墨烯)散热贴,就这么一小块就得好几块钱,据商家描述,导热系数可以做到1500W/M.K,看样子应该比导热硅脂好用。

右边猜测是2.4G的无线模块加放大,根据上面的RFX猜测是RFX2401之类的,这机子定制件太多,根本找不到资料,头疼。

LED指示灯的导光条,开机周围一圈光带挺好看的。

拨轮用的是光电编码器,手感不错的。

掀起主板的盖头来。

主控STM32F103VET6,当初就看中这颗主控,自己改的话比较方便,常规的最小系统,带一颗RTC电池,数据掉电保存,RST没焊,有下载口。

充电部分,两颗MOS ,和TI541估计是电源管理芯片,无资料。

这个机子的供电还挺奇怪,无线模块各一路供电,其余设备有两路供电。

3寸屏幕,12年的年代久远,找不到资料,没有利用价值了。

装好,15W充电,功率不小。

差不多了,开机。

没有说明书,自己了解了个大概,功能不少,定点、绕圈、定向、一键起飞\降落、跟随。

估计这遥控价钱不便宜。

网友:
内置屏幕的遥控器,确实比液晶数显复杂不少。国外有些四轴创意不错,地面放蓄电池和升压器,或者市电输入开关电源升压器,升压到千伏,用风筝线细的导线拉无人机,配合手机可像放风筝简单,无需复杂的飞手培训,无人机里面内置高功率比开关电源,比换航模电池的预算应该便宜些。

网友A:
这类遥控器不是开源控,又没开发资料,估计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遥控器不是开源控,又没开发资料,估计吃灰了

买个外壳而已

网友B:
擦,哪买的?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擦,哪买的?求地址。

私信给你了

网友C:
也求个地址。谢谢。

网友:
没多少铜啊,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求个地址。谢谢。

私信给你了

网友D:
大哥求个地址

网友:
利用外壳确实不错,这个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求个地址

私给你了

网友: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地址?

网友E:
这种遥控器可以用来当电脑的游戏手柄当然驱动要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遥控器可以用来当电脑的游戏手柄当然驱动要设置好

加个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哪买的?求地址。

网友:
大哥给个链接

网友:
来个链接大哥

网友(2020-02-16):
撸了一个,昨天刚到货,度了几天都找不到资料,反而国外有个网站还有这个厂家产品的资料,不知国外是否还有销售,密切关注大神们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