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下,st8电压电流表最高显示电流

楼主(2020-01-16):
http://www.51hei.com/bbs/dpj-102264-1.html
根据这链接源码改

根据他那个R6改成了1M校准后电流精度在0.02A内,但是电流最高显示到8.3A左右,再高也是显示8.3A,lz说的就是换成1M后放大倍数123-135,换成2m后放大倍数275左右,电流最高显示4A左右,换回180K,可以显示更高电流,但是校准源码后精度变差,而且一直跳,1a会显示校准到1A会在0.98a-1.04A跳,根据作者说就是放大倍数精度越高,但是为啥电流会显示到8.3A就不显示了

网友:
运放饱和了

网友:
采样电阻改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A:
运放也有饱和度时候,不可能无限放大的。8.3A就是他的饱和时候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也有饱和度时候,不可能无限放大的。8.3A就是他的饱和时候的值了/

有没办法解决,358放大不是1000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办法解决,358放大不是1000倍么

几十块的高精度表头有的是,何必搞这个,都是精度在0.001A的

网友(2020-05-22):
再大就要做切换档位功能了

网友:
运放本身也比较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