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亚飞YF515水平仪改锂电

楼主(2020-01-16):
有个朋友经常施工,嫌水平仪老换电池麻烦,找我要求把水平仪改成锂电池供电。

主控是HT48R063

机器原来用的是三节5号电池,把簧片拆了

选了一个充电宝的升压电路,没有用整片的充电宝是因为很多充电宝需要按按键才能有输出

升压方案是ME2108A,电路相当简单,三个元件就够了,5V输出400MA

把电路板黏贴到电池仓背面

准备几块电池,以前的垃圾电池终于又用武之地,开心

电池刚好能装进电池仓

把原机的电源开关连在锂电池保护板和升压板之间

最后就是做一个充电电路,用的是TP4056带电池保护的成品板

OK,可以交货给朋友了

网友:
这容量续航时间太短,考虑过 最后 放弃 选择外接充电宝

网友:
我改的比你简单,买的4056带保护的,直接塞电池盒了,捡垃圾买的没有盖子

网友A:
水平仪不准了怎么修谁知道

网友:
等牙膏中。。。。。这个必须改!太耗电了。。。。。。

网友:
这种有专用的锂电池的,另外锂电池不用升压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平仪不准了怎么修谁知道

怎么可能不准,拆开看看看,本身其实就是个铁坨,除非有阻尼,不然怎么会不准,拆开看看。

网友:
不用升压直接用,效果杠杠的。

网友B:
给一个做贴瓷砖的师傅直接放小米充电宝进去,能用很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一个做贴瓷砖的师傅直接放小米充电宝进去,能用很久时间

怎么塞进去的,好像空间有限啊

网友:
谢谢分享。。。。。改得好!!改得妙!!!

网友:
有专用锂电的,可用一天吧

网友:
有时间把我检的一个也改了

网友:
我看到都是18650电池2节就搞定了

网友(2020-07-13):
18650电池好用

网友(2020-12-26):
原来的三个5号电池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