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8V锂电14串的充满只有56V电压只能跑2公里自动断电

楼主(2020-01-16):
这是买的DIY的电池,说是汽车模组里拍出来的,刚开始电压有58V,现在只能充到56V,共由14串4.1V电池串联,拆开看了下,最重两节电池量了下只有3.7V,一个35.V,估计这两节电池坏了,想问下,这两节电池能拆开,重新焊吗焊好就是12V,保护板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这个电池的安全阀好奇特,蓝色胶水封死的?

网友A:
可以,换同型号电芯即可,注意想办法把每节电池都充满电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同型号电芯即可,注意想办法把每节电池都充满电再使用。

卖家说,可以单独给一串电池充电,可是手边没有这样的充电器,用手机充电头改可以吗

网友:
可调电源上!

网友B:
不用
这个是因为电池容量不均衡造成的
最低成本做法就是:直接挨个充满,相当于重新调整了一次电池容量
估计能再战一年两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这个是因为电池容量不均衡造成的
最低成本做法就是:直接挨个充满,相当于重新调整了一次电池容量

关键是不知道用什么充电器能充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用什么充电器能充呢

普通的锂电池充电器都行啊
早期的万能充都可以,可调电源也行,输出4.2v就行
实在不行,5v1a充电头,串联几个二极管,输出4.2v就完事儿
这点散碎零件都没有,那你也别修了,买新的替换完事儿,省心,伤钱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用什么充电器能充呢

最渣的充电宝电路都行,这个获取最容易了,输入500ma不嫌少,2a不嫌多

网友:
了解一下平衡充论坛里很多资料,另外sony4.2v充电器也了解一下

网友:
毛的汽车电池,就是电动车用的鼓包王星恒电池,估计报废电池里拆的好用的电芯重新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锂电池充电器都行啊
早期的万能充都可以,可调电源也行,输出4.2v就行
实在不行,5v1a充电头,串联 ...

这个倒是有的,单个充前要不要先把电池串联焊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的,单个充前要不要先把电池串联焊开

不用的
因为和他们没关系
但是一定要确认好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渣的充电宝电路都行,这个获取最容易了,输入500ma不嫌少,2a不嫌多

单个充前要先把电池焊接点拆开吗

网友:
你给电池加载,看掉压如何,单节试也行,就是要看到内阻

网友C:
星恒的电芯,怀孕王啊,一年多就鼓了。随便用个5v的电源充下,不过要看着一点,别过冲了。

网友:
几毛钱的4056就能充,看体积带极耳应该是鼓包王星恒的电池,这个就是报废了的星恒电动车锂电池里拆出来的,

网友:
DIY都丢的,渣得不能再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恒的电芯,怀孕王啊,一年多就鼓了。随便用个5v的电源充下,不过要看着一点,别过冲了。 ...

侧面没拆开,看好像没怀孕,要是鼓包热容胶会顶开,先用充电宝电路充几小时看下

网友:
我艹星恒鼓包王的电池和铅酸电池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