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深水鱼入手战斗成色罗技 Ergo 轨迹球换轻触开关(不是换微动)

楼主(2020-01-16):
这些年用过的轨迹球大概能有十来种,普通鼠标对我来说基本淘汰。最近两年习惯用 Ergo,家里已经有一个,打算办公室也放一个,但这货重,不方便携带,价格也比较贵,最后在深水鱼入了一个成色不太好的。

卖家提供的图片截取如下。

可以看出外观伤痕是很多的,也比较脏。不过这些可以清理,重要的是功能必须没问题。问过卖家说球体无损伤,不过推测实际上肯定是有的,只是损伤不太明显罢了,这也是事出有因。

Ergo 这货的球体拆卸孔太小,比起 M570 是个退步。M570 可以用手指把球捅掉,Ergo 就不行,手指进不去,要是随便拿笔、筷子之类的硬物去捅,就可能在球上留下伤痕,或者用力过猛导致球体跌落。我都是拿软的东西捅,能像我这么精心使用的怕是不多。

下面这个是我自己原来买的 Ergo,用了不到两年还比较新。上市时原价 600+,某东活动各种打折各种用券到 400+,仍然有点肉疼,第二个是不舍得买了,直到最近。也是因为偶然看到个外表比较沧桑的,否则现在成色好的二手也要 400 左右。

这是我的 M570,刚上市不久买的,到现在服役已近十年。换过左键、中键开关,其他问题都没有,用着也习惯,但是后来出的 Ergo 能调角度、支持切换蓝牙、一键降速、四向滚轮,这些功能都挺有用,就忍不住入手了。

M570 下面的洞比起 Ergo 是又浅又大

回到正题,鱼货到手以后仔细检查,果然发现球体有四五处小伤痕,有的像是跌落所致,有的则明显是“捅伤”。

静态图片看起来不明显,也容易把伤痕和反射的背景混淆,但是肉眼看、手指摸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小伤痕会导致球体滚动不太顺滑、偶有卡顿,影响使用体验。不过这一点我已有预期,因为 M570 的球可以与 Ergo 通用,替换一下就行了,等我有时间、有耐心的时候,再把这个球体的伤痕修复。

拆开清理,外壳、滚轮洗刷刷不提,主要说说电路方面。

有些人是“硫酸手”,烧鼠标、蚀键盘,这个没办法。另外大概是沿海环境潮湿、含盐的缘故,部分螺丝生锈,轻触开关的金属盖也有变色生锈现象。螺丝可以用酒精和 WD40 处理一下,轻触开关直接换掉。

这个是拇指位速度切换键的开关,和前进后退键是一样的。

罗技用的超薄轻触开关比较特殊,外壳有接地,但这并不是非常必要,对于前进后退键来说,M570 还真的接地了,到 Ergo 上焊盘根本就是悬空的,只起到固定作用,拇指键倒是真的接地了。

下面这两个板子都是我原有的新机,所以才比较干净。可以对比看一下两种超薄轻触开关的区别。Ergo 是更接近方形的,M570 偏向八角形——常见的是后一种,但是实际上可以通用。

两者都留了接地焊盘,但是拆掉 Ergo 的开关,可以发现焊盘是孤立的,并没接地。

接下来要选择合适的替代品。如果不能直接确定品牌、型号,那就要从外形和动作力方面寻找接近的。完全相同的超薄轻触开关我也没买到,买到的最接近的是这种“圆达”品牌的,选型号 1 或者 2。

我用电子秤简单测量了一下动作力。可以看出,Ergo 原有的超薄开关动作力大约 100~120gf。

为了方便购买,也可以选择更常见的这种超薄轻触开关,比如 ALPS 家的。

框里这两种都行,看自己喜好,1 更接近原装,2 硬一些。按型号买,店员不懂也没关系,大厂出品,一般型号对就没问题。

尺寸规格如下。

Ergo 的中键比起 M570 已有改善,动作力调低到 100gf 以下,但还是不理想。照例拆掉,换成 ALPS 家的硅胶头开关,手感改善很多,价格却是类似的松下超薄微动的四分之一。

左键也顺便换了。实际上左键并没有出现双击现象,只是估计也快了,而且比较脏。微动开关现在选择太多了,型号什么的也非常容易解决,外设店家很多懂的,不多说。

最后再拿酒精把板子清理一下,晾干装好。安装过程不拍了,Ergo 螺丝太多、零件太多,容易弄丢,就老老实实干活了。

完工的样子,清爽了很多,虽然橡胶老化是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
罗技M570 之前的版本

网友A:
帮大忙了朋友,谢了

网友:
光电的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大忙了朋友,谢了

不用客气

楼主:
现在的轨迹球也是光电或者激光的

网友:
微动这么多讲究,谢谢分享

网友B:
和普通鼠标相比,这个又啥特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普通鼠标相比,这个又啥特别的地方?

区别其他是动手又动手指头,这个是动手指头即可

网友:
这种开关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还是习惯传统形状的鼠标,这种使用起来,手比较别扭

网友C:
ergo 和 M570 圆球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ergo 和 M570 圆球通用吗?

大小相同,可以互换,使用没有可察觉的区别

网友D:
这种球的还是没有光电的好,容易磨损或者老化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球的还是没有光电的好,容易磨损或者老化失效

又是一位没搞清楚“轨迹球”和“滚球鼠标”区别的兄弟吧?

M570 作为主力用了快十年(我每天用电脑超过八小时),除了左键微动双击换了、外壳漆变色,其他一切如初,还要啥自行车?连电池都没换几次,简直不能再省了。鼠标要是这种强度连续用十年,磨坏的脚垫和鼠标垫都得一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又是一位没搞清楚“轨迹球”和“滚球鼠标”区别的兄弟吧?

M570 作为主力用了快十年(我每天用 ...

高强度使用,大拇指会不会容易得腱鞘炎啊?另外很好奇那个球是多少克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强度使用,大拇指会不会容易得腱鞘炎啊?另外很好奇那个球是多少克重? ...

大概是有个体差异,确实有人表示大拇指不堪重负,我倒是没感觉。码农容易有鼠标手(腕尺管综合征)、肩膀手臂肌肉劳损之类的毛病,我用上轨迹球以后完全缓解了再也没犯过。

网友F:
这玩意特殊用途吧,一般画图用轨迹球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特殊用途吧,一般画图用轨迹球不方便吧?

你说的画图是什么图?写代码、办公上网、画板子、建模,这些都很顺手,玩游戏完全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画图是什么图?写代码、办公上网、画板子、建模,这些都很顺手,玩游戏完全不适合。 ...

我说的是画工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