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请问CH341a可以刷25q128fvsQ吗?

楼主(2020-01-16):
我的平板应该就是BIOS问题,刷了又不行,是不是不能刷这个芯片啊?以前我试过刷25Q64开头的是可以刷的。有人说这个软件要那个什么雨夜的正版注册的才能刷128的,是这样吗?

我把我用的软件也传上来

网友A:
不太知道用软件刷,w25挂在stm32上面可以随意烧写,只是操作可能麻烦,还需要stm32

网友:
怕是要上个好一点的编程器。

网友B:
341可以写25q128 一直在用,就是清空后要等一会再写,要不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1可以写25q128 一直在用,就是清空后要等一会再写,要不会失败

请问用哪个软件啊?是TB买 的时候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知道用软件刷,w25挂在stm32上面可以随意烧写,只是操作可能麻烦,还需要stm32 ...

STM32是啥?有教程文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是啥?有教程文章吗?

STM32是意法ST公司的32位单片机,单片机可自行编程读写存储器芯片。

网友:
写入后校验一下可以确认是否正确写入

网友:
你可以@风铃夜思雨,这个是他写的。

网友(2021-03-05):
在闲鱼那里找个可以刷32M芯片的编程器,什么都解决了。而且速度很快

网友(2021-12-11):
好像是ch340功能弱128的flash挑型号
风铃夜思雨的软件网上下载

网友(2023-06-07):
了解一下SNANDer?
https://github.com/Droid-MAX/SNANDer

网友C(2023-10-10):
341A还是很不错的,这么多年了还在坚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341A还是很不错的,这么多年了还在坚持

从341A编程器有XP系统的驱动就知道真的很有历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CH341A软件,你试试吧。
https://4pda.ru/forum/index.php? ... =3780#entry96411343

换个软件好,卖家配的那个真难用

网友(2024-01-17):
请问到底是CH341A好,还是CH340G好

网友(2024-10-07):
可以刷,找对软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