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家看看这个12V汽车蓄电池充电器怎么维修

楼主(2020-01-16):
    插上220电    充电灯全亮这是什么 毛病啊

网友:
不接电瓶肯定全亮啊,估计它是根据输出端电压来判断的.

网友:
从连接线看视乎不太安全(输出端带电的)。

网友:
楼主有万用表了应该会修的吧。没接电池肯定灯全亮。

网友:
你不会用表量下输出端不接负载应该是全亮的它是以输出端电压判断电量的

网友A:
维修仪内部电路板有线路图吗?我想看看。

网友:
这就是一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仪内部电路板有线路图吗?我想看看。

等我过几天拆开的 给你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