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元作 』会电人高档电热锅,拆找故障并修复!

楼主(2020-01-16):
『 元作 』拆修会电人高档电热锅,找故障并修复!

和上贴的插排有联系,朋友家电热锅,
友情维修,赠送一条线和一枚子弹头插排。

高档电热锅

看内圈烧的很厉害,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插座烧坏

测试发热丝,果然有一组断了。
这组断了,还应该漏电 。

剪掉这组的接线 。

固定下螺丝

找来防冻线 ,这个线质量很好

重新接线 。

加个公牛插头 。

维修完毕,

这锅断了一组发热丝,烧坏的发热丝漏电 ,断开这组,重新接线,并测试是否漏电,
接好插头,维修完毕 。

网友:
黄尚的电动工具多如牛毛~

网友A:
还真是高档电热锅 不过只是名字而已

网友:
里面填充的都是硅酸铝保温棉

网友:
烧坏的发热丝漏电

网友:
我觉得买个新的树脂款放心一些,至少比金属壳绝缘,以免修好后没多久另一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这类杂牌家用的国产的大功率电器产品的内部电线、插座,处理的都不是太好,很难做到长时间使用不出故障,品牌的东西稍好些。

网友:
记得有些电热锅里面用的是石棉,还有的暖手宝里面全是石棉填充物。

网友B: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电饭锅都是各自定义各家的接头,真是愁人,怕换线吗

网友:
接头处用焊锡焊接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高档电热锅 不过只是名字而已

高不高挡自己说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电饭锅都是各自定义各家的接头,真是愁人,怕换线吗 ...

小品牌垃圾锅,什么便宜上什么 ,没有标准

网友:
插座,开关坏的多。断发热管的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