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灯泡,阻容驱动

楼主(2020-01-16):
功率肯定虚标了,不知道实际功率能有几瓦

网友:
18颗,五六W左右吧

网友:
估9W。一个0.5,18个

网友:
我觉得当厕所灯还行,顺便涂层电路板三防漆,防潮湿漏电。客厅灯需要弄个不频闪好点的。

网友:
其实阻容灯也不是那么差,差的是阻容元件本身的质量

楼主:
输出端增加电容可以解决频闪问题吗

网友:
这货灯珠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
实际功率都达不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