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松下电话子机KX-TGA651(请教大神怎么解决显示暗淡?)

楼主(2020-01-16):
用了好几年的松下无绳电话,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最近偶然发现两个子机都陆续出现了显示暗淡的情况。正常显示是这样的,一会就变成了这样。为了解决问题,我只好开始拆机大法,一顿三下五除二,还折腾换了电容,但问题依旧。如果子机放置一段时间,再装入电池,短暂时间显示正常,之后就暗淡。哪位大神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屏幕老化了,我家的是彩屏那款,型号忘了。

网友:
同款子机,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我是来看松下电路板的

网友:
既然都说是屏幕老化了,要不先把偏光膜给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负压~

大哥,给详细说说

网友:
我家的两套 松下 都是 夏天 湿度大的时候 不显示  只要湿度下来 马上就好 冬天就没事   貌似是通病

网友(2022-04-27):
请问6楼朋友,怎样查负压

网友:
我的胜利台式万用表也是现实暗淡。。。。。。

网友:
可能是屏幕排线有问题。我最近也修了一个松下无绳电话,完全没显示。我把斑马纸撕了,专门做了一个转接板改成FPC座,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2-07-19):
我家的摩托罗拉无绳电话也有这问题。

网友:
液晶屏显示需要负压,一般是CPU内置的电荷泵将正电转换成负电压,类似MAX232有内置的电荷泵可以产生RS232接口所需的负电压。

电荷泵需要外置的电容才能正常工作,液晶显示暗淡这类问题与电容器漏电/容量减小有直接关联,电荷泵电容引脚要看CPU的管脚定义,其容量一般是104、224的贴片电容。

没有图纸很难修,可以先试试买一些224的贴片电容,直接并连到大一些的电容两端。

网友:
三个松下电话都这个毛病 夏天湿度过60%就无显示了 早点的再不显示 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偏光膜问题

网友:
我有个温度计,上电开机满屏显示非常ok,到正常显示温度界面就不行了,都很淡,而且笔画不清,有些不显示

网友(2024-06-13):
我也是有一个松下的TG53,屏幕眼看着慢慢变淡,然后不显示,拆掉电池再装上,有时候就会好,但是放那时间一长,又变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