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血的教训,相信品牌,别贪便宜。

楼主(2020-01-16):
本来没打算发帖子的。偶然看到这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895&extra=page%3D1

好吧,其实我这灯泡是另类刷单平台---微薄*,。
事情得从地下室的灯泡坏了说起,然后我发现老多自己闲置的灯泡,主要我不喜欢黑,所以就贡献了。
平安的用了得有1个多月吧,反正时间也还挺长的。
前天,我开开灯,然后把电动车推到储藏室,等我出来后,
突然,不算特别响的爆炸声,灯瞬间就灭了,伴随着塑料壳子在地上弹跳的声音,黑漆漆的,好他么诡异,没把我吓死。

灯泡炸分尸了。

最后一张图,想说电容爆炸还是很给力的。

楼主:
@972954197 来看看,你这个最好扔掉吧,别用了。

网友A:
哇!电压居然用100V,太节约了吧?400V以上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电压居然用100V,太节约了吧?400V以上都不用。

我说怎么就爆炸了,没注意到耐压居然是100V!!

网友:
我买的品牌的也炸了,放凉台用的冬天开门有潮气 时间长了,终于有一天一声巨响

网友:
看来一节五号电池小手电,随身携带有必要的,顺便手机也带上,万一手电故障换手机应急照明,或者带两支手电。灯具方面我觉得相信阳光品牌性价比高点,至少比超市里牛的品牌无频闪实惠。

网友:
楼主手机还可以的,灯泡不行了。

网友:
太坑人了,余量太小了,灯珠稍微闪忽都可能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电压居然用100V,太节约了吧?400V以上都不用。

18*3.4V=61.2V,还有38%裕量足够了。LED相当于稳压管,如果电容是超压爆的,LED已经先爆了。但是LZ展示的图片显示LED全是好的,灯芯出没有焦黑的痕迹。
看样子应该是电容劣质自爆了,或者被LED烤爆了,或者LED开路被击穿了。但是击穿后电流被限流电容限制在20mA左右,不太可能产生足够的热量引爆自身,所以我觉得被热爆了的概率最大!

网友:
没有散热,没有恒流,这种灯我不会用的,寿命很短。而且我记得,论坛优惠购经常推荐有LED灯卖啊,都是1-3元一个,3-5W,我都买了几个,有飞利浦,有长虹。做工都挺好,就是亮度一般,所以没多买。实在没必要买这种质量这么差的

网友:
热。火烧屁股的感觉,电容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3.4V=61.2V,还有38%裕量足够了。LED相当于稳压管,如果电容是超压爆的,LED已经先爆了。但是LZ展示的图 ...

我估计电容是次品,一般电容都是上面的十字花处炸开,这个这种第一次见。

网友:
这么惨烈,普通情况下电容要直接接交流或者反接才有这种效果吧

网友:
悟空终于出世了

网友:
和我家爆那个情况一模一样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318&extra=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明显240V电源,竟然用100V的耐压

网友:
没事没事  换个400V耐压的电容 短接上坏的led继续使用

网友:
楼主应该是以前微博*的,现在微博*的灯 都没有电容了 ,是一个降压芯片,然后阻容也没有 干干净净  除了有频闪,再也不会炸了

网友:
注意到耐压居然是100V!!

网友:
灯珠断路了,导致电容充电电压过高导致爆炸,用250V以上的电容就不容易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