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十几年前的“安全出口”指示牌

楼主(2020-01-16):
仓库发现了一个消防应急指示牌,外观比主流的牌子厚不少,做工风格看着显得比较旧,随手带回去拆拆,看看内部结构有什么特别之处。
正面观:

与主流产品进行对比,至少厚了一倍:

顶部的2个挂环和电源线:

背面是银色的,有2个挂孔:

标签被污染,模糊不清:

刮去标签上的污染物,看清了主要信息,04年2月的,有十六年历史了,功耗竟然高达8W(现在LED的最多0.5W):

无螺丝设计,四面的边框扭一扭就拆开了:

拆开一侧边框后看到的内部结构,和现在的有一定的差别:

抽出玻璃板,露出内脏,这货内脏不简单:

玻璃板上图案是在内侧用黑、深绿和浅绿三种油墨印刷的:

内部有个电感镇流器驱动的小灯管、镍镉电池和貌似充电控制电路的东东,和现在的应急灯差别不小:

佛山照明的灯管,灯管两端通过类似8字插头的接插件连接,内壁明显发黑,看来点亮了不少时间:

荧光灯镇流器,体积好迷你,7W的,上海国荣镇流器厂生产:

那个银白色的背板是铝塑板,中间可以看到有塑料夹层:

3串镍镉电池,3.6V,1800mAh,容量快赶上18650了:

按键和指示灯板子,这种PCB材质鼻子凑近有一股芳香气味:

板子正面有个大号的按钮和R、G、Y三色LED(这种LED虽然发光颜色不同但内部芯片都是黄光的),LED管脚还带骨架,设计比较用心:

荧光灯管的启辉器:

飞利浦的启辉器,当年长城认证比较多见:

启辉器跳泡还很干净,毕竟这货是启动一次亮很长时间的:

启辉器底座:

拆开看看,里面并没有焊接,很像我当年的DIY作品:

主板上元器件不少,电池是靠开关电源充电的,而不是阻容降压:

升压电路用的是两颗5609三极管驱动高频变压器,封装比常规的TO-92大一点:

开关电源部分使用13003开关管:

低压电路部分:

测了一下电池电压,还有3.3V,十几年了,电池还活着,镍镉电池就是耐用,如果是锂电早报废了:

拆下的主板正面,元器件真的不少:

拆下的主板反面:

板子下面的绝缘纸,还有2只小苍蝇的尸体(很可能是被电死的):

小巧玲珑的电感镇流器:

灯管搭了个简单的电路接220,不亮,看来灯管坏了:

万用表测了一下,果然,有一端灯丝电阻∞:

可以用自带的驱动板点亮灯管,接线方法如图所示,灯管有微亮:

全帖完!谢谢阅帖!

网友A:
变压器的供电不错,我以前见过一两次有人修的时候,里面阻容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供电不错,我以前见过一两次有人修的时候,里面阻容分压。

现在的不少应急灯都是阻容降压了

网友:
那时候确实技术没有现在进步,但那时候用料都是货真价实的,不像现在某些,能用就行。。。。

网友B:
用荧光灯管的消防指示牌还没见过呢

网友:
那个led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是吧电池3.7升压到220V么?

网友:
估计这个应急指示牌点亮的维持时间不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荧光灯管的消防指示牌还没见过呢

同没见过,我见过的都是4颗LED+简易电源板+一节AA甚至2/3AA的镍镉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没见过,我见过的都是4颗LED+简易电源板+一节AA甚至2/3AA的镍镉电池

见过,就是比这个还老了,电路板还是最老的那种印刷的,还是全新的呢,不过电池已经烂光了

网友:
同款万用表,好评

网友:
常见都翠绿色的LED照明

网友:
竟然不是el背光板的应急灯,灯管应急状态下为冷阴极点灯,很不耐用。

网友:
那时候的人就是傻实在,弄个逆变,还得按220的设计跳闪,电磁镇流器,估计得闪好几次才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