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的优盘质量真的太次了

楼主(2020-01-16):
去年某宝买的ov的64g2.0U盘
当时没问题,跑了一起后,放了些资料就一直沉睡着,结果刚刚拿出来往里面复制些文件的时候,渐渐地速度变小,起初以为速度有波动,没在意,结果回来后,U盘变为容量0
这tm我算上这次也就第三次使用,就算是tlc+一芯的组合也不至于这么坑吧,关键里面存的那些资料,有一部分没有备份,我真服了,看来这tlcU盘不能断电放时间太久,否则必挂,大家如果手里的优盘是tlc的甚至qlc的,我建议经常拿出来读写一下吧,否则到时候真的是欲哭无泪

网友:
跟TLC没关.跟黑片有关,漏电

网友A:
所以尽量找MLC或者SLC的,TLC正片可能好一些。看来,如果用TLCQLC优盘,最好放置数据搁置半年以上校验。不过,u盘一般最好不要放重要文件吧。大多是交换移动临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尽量找MLC或者SLC的,TLC正片可能好一些。看来,如果用TLCQLC优盘,最好放置数据搁置半年以上校验。不 ...

MLC不见得好,某青花盘用的就是mlc一次没用就挂了。

网友C:
TLC就是这样的,作为电脑的存储盘无所谓,因为经常都在开机通电使用,所以掩盖了TLC断电保存期短的问题,但是对于U盘来说,经常数据放进去一放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这个缺点就被暴露出来甚至被放大了,我也吃过TLC的U盘的亏,所以后来我如果非要放在U盘里面,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放在MLC的U盘里,特别重要的东西都只敢放在SLC的U盘里(当然了,还得存一份在机械硬盘里)。虽然现在3DTLC擦写寿命跟那些个15nm级别的MLC差距已经不大了,但断电后的数据保存稳定性真的还是没法跟MLC比,更不用说SLC了。不过还是那句话,用在电脑上,这个问题就不太是个问题了,除非你大半年都不开一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C不见得好,某青花盘用的就是mlc一次没用就挂了。

是也,抛开电子产品偶然因素,如果能找到正片,SLCMLC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像海力士有的F漏电例外。关键是现在出来的MLC基本都是拆机片,质量参差不一,不能保证品质。

网友:
反正我手工制作的优盘用的都是MLC颗粒,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

网友:
反正U盘我就没买过成品的,都是自己用老的MLC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有好几块还是4叠焊的,TF卡是没办法,自己做不了只能买成品

网友:
只和品牌及质量有关,看那价格就不敢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LC就是这样的,作为电脑的存储盘无所谓,因为经常都在开机通电使用,所以掩盖了TLC断电保存期短的问题,但 ...

这东西还是主控的问题,跟TLC MLC无关吧。
我连着遇到两个杂牌U盘都是mlc挂掉,外壳几乎全新。

网友:
杂牌加山寨组合 能用多久都是靠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是主控的问题,跟TLC MLC无关吧。
我连着遇到两个杂牌U盘都是mlc挂掉,外壳几乎全新。 ...

TLC的问题是天生的,就好像一个人不持久,虽然可以吃药,但是体质就是这样。而且我说了,TLC断电数据保存期短是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但是用于经常会开机使用的电脑而言实际影响不大。
至于主控,这么说吧:主控是大脑,但再强大的大脑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好不好。当然了,反过来说也成立:再好的身体,如果大脑死亡了也会导致整个人的死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LC的问题是天生的,就好像一个人不持久,虽然可以吃药,但是体质就是这样。而且我说了,TLC断电数据保存 ...

U盘“大脑”死亡了,可以换头

网友:
主要还是片子本身的问题,黑片就算是SLC也很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LC的问题是天生的,就好像一个人不持久,虽然可以吃药,但是体质就是这样。而且我说了,TLC断电数据保存 ...

然而多数U盘并不会显示寿命。
杂牌MLC更象某某养生专家,活的还没一个有钱的病人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然而多数U盘并不会显示寿命。
杂牌MLC更象某某养生专家,活的还没一个有钱的病人长。 ...

不能因为你坏过MLC的盘就一杆子把MLC全打死吧?SLC盘也不是不会出问退,问题在于普遍性上面,工作机制决定的东西就别再争(洗)论(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盘“大脑”死亡了,可以换头

是啊,主控出问题了,重新贴一个就是了,数据都没影响,要是颗粒出问题就复杂多了,数据能不能恢复以及能恢复多少就要看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因为你坏过MLC的盘就一杆子把MLC全打死吧?SLC盘也不是不会出问退,问题在于普遍性上面,工作机制决 ...

看清楚了杂牌MLC,正规大牌当然没问题。
杂牌SLC根本比不上大牌TLC。

网友:
引用 网友B:
MLC不见得好,某青花盘用的就是mlc一次没用就挂了。

MLC也要分正片跟黑片,选正片就没错。黑片的MLC还不见得有正片的TLC寿命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了杂牌MLC,正规大牌当然没问题。
杂牌SLC根本比不上大牌TLC。

汗,给跪了,您给我推荐一款所谓的"杂牌"SLC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