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请教手机屏幕总成用哪种粘在中框上,方便日后再拆开

楼主(2020-01-16):
       有一部乐视2pro(X620),反复重启。请坛里的大侠修好后,现在想将屏幕粘好,手头只有这两种胶,赶不及再买专用的,不知哪种方便日后重新加热后拆开呢?赐教赐教。

网友:
7600胶  字数补丁

网友:
手机店一般使用B7000胶水

网友:
双面胶?字数补丁

网友:
B7000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A:
有机硅橡胶不是很韧的吗?不好拆吧

网友:
楼主的手机打算留给孙子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硅橡胶不是很韧的吗?不好拆吧

用过704,没那么难拆,小刀刮刮就掉了。据说704b更强一点?

网友:
三楼说的很对

网友B:
三楼是真相。这个胶水不错。很多地方可以用。便宜能放很久。不留痕迹。耐温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是真相。这个胶水不错。很多地方可以用。便宜能放很久。不留痕迹。耐温也不错 ...

虽然这么说,但已经有两种了,能用上就用吧,免得又开多一种,买了 也不常用。

网友:
T-7000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