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充电钻电池组的拆解及修复

楼主(2020-01-16):
充电钻电池组废了,内阻特别大,容量也快没了。
拆!

感觉电池轻飘飘的

拿出上次电池组拆下来的电池
2600mah的动力电池

没有点焊机,直接上烙铁,负极特别难焊

705硅胶粘一下

TEST

盖回后盖,收工

楼主:
woc文末又多了几张照片

网友A:
新换的电池倍率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换的电池倍率够么?

你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倍率OK的

网友B:
电火花抓拍很漂亮哈哈,木分了,点个赞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火花抓拍很漂亮哈哈,木分了,点个赞先

小米9动态图片轻松捕抓

网友C:
弄火花干嘛,不会把保护板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火花干嘛,不会把保护板烧了吗?

论保护板的作用

网友:
拍照技术很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保护板的作用

有些保护板保护不了短路的,会爆管

网友D:
楼主不冷吗?穿的短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冷吗?穿的短裤

一些照片半是年前拍的,还是因为拖延症

网友E:
这样焊接有些危险啊,不注意可能电池就坏了,上面点焊的镍片没留着用于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保护板保护不了短路的,会爆管

我感觉短路很危险啊,保护是防万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焊接有些危险啊,不注意可能电池就坏了,上面点焊的镍片没留着用于焊接?   ...

有,用镍片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