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适配器UP01831120的维修

楼主(2020-01-16):
电源适配器UP01831120的维修
一个电源适配器,据朋友称是做项目借来的一块进口高级万用表的原装适配器,在项目现场使用,给搞坏了。
原样的买不到,买个别的替代又不合适,只能修一下。
适配器输出12V1.5A,体积并不大。品字型输入插口,输出线很长,护套较粗,以至于看惯了其它适配器都感觉线粗的有些不协调了。

适配器铭牌,标注了很多信息。5.5mm直径输出插头的极性与多数同类插头的定义正好相反。

外壳超声波焊接。垫着书本(约20mm厚),用锤子敲击两侧接缝,力道不能太大,以免敲击时过大的外壳变形损坏里面的器件,
但也不能太小,不痛不痒的肯定也敲不开。需要摸索着来。反复敲击几次后无损开壳。
里面衬着绝缘纸的铜箔做成的屏蔽层包在电路板的外面,但并没有全部包裹,宽度占整个电路板长度的1/3强一些。

背面,屏蔽层是环形的,在背面用导线应该是焊接到低压侧的负极上。

再看正面,屏蔽层是用铜箔焊接的环形。输出线内芯并没有很粗。

焊开这一个焊点,褪下屏蔽层。高压侧和低压侧的分区还是比较明确的。检查没发现有焊接方面的问题。

翻过来看元件面,PCB上标注了许多信息,比较显眼的是那几个格,同一块PCB,通过调整元件参数可以生产4种输出电压的产品。

这块板是输出12V的。从采用的元件看电路结构基本完整,该有的都有了。

换个方向的元件面,这么小的电源,高压滤波电容用到了47uF,也算比较大了,不是很常见。
检查保险完好,47uF电容正常,只有那个电源芯片TDA16822的VCC端(Pin7)对地压降为零(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
拆下给它提供电源的整流管D6,滤波电容C3检查没问题。ZD1是保护用稳压管,但并未安装。

那就只能是芯片自身损坏了,拆下验证,果然是TDA16822的第7脚对地击穿。把拆下检测没问题的D6和C3再焊接回原位。

下单,几天后收到的5只TDA16822(那个偏黄的塑料管内)。

从新旧芯片的细节,无论是塑封材料、风格,还是丝印的风格看应该是同厂家出品,并且批次相差还不是很远。

安装焊接上新的芯片,试机,输出恢复正常。外壳重新用胶粘接(少量,胶不要露出外面),完活。

下面是维修过程中整理出来的适配器电路图,供有用的朋友参考。

网友:
佩服,图画得这么专业,修自然不在话下。

网友A:
感觉这种自带mos的电源芯片比较容易坏

网友:
没错,还有tny系列容易炸盖

网友:
确实还不错。这小东西做成这样可以了。这有UL 不知道能不能过认证。

网友B:
铜皮好评。更想看看高级万用表

网友:
这电源和我上次在论坛买的那几个美信的电源非常像,外壳和线是一样的,标签不同,但参数一样,我拆开了一个电源板也差不多,就是里面的没有包屏蔽罩,这个电源其实还蛮好用的,我的路由器现在的电源就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自带mos的电源芯片比较容易坏

好点的芯片应该有峰值限流流输入,和过热切断重启保护。我以前也有一个类似楼主的电源,把初级限流调大一些,给品胜三串锂电快充,2.5A恒流,几年没烧芯片一直能正常快充。

网友:
按道理说内置MOS的芯片都自带了MOS的限流和温度保护,但是每次炸的都是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皮好评。更想看看高级万用表

遗憾的是我也没见过那块表

网友(2023-03-07):
D5D6怎么用M7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