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池11.1v 56wh 容量换算

楼主(2020-01-16):
铭牌上写11.1v 56wh。哪位会计算 单节18650电池容量???

网友:
11.1=3.7X3,电池是三串的
假设电池组是两并的,56/6=9.33,每节9.33WH,嗯,应该就是2并的。共6节,也即三串两并
9.33/3.7=2.5 ,电池是2500mah的。

网友:
56÷11.1≈5.045,一般两节
并联,照这样算单节标称应该
是2600ma

网友:
这样的电压一般是3串。56/11.1=5AH=5000mAH,单节18650没有这么大的,那么就是并联的;单节大约25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