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入JBC CD-2SHQE焊台

楼主(2020-01-17):
刚刚入手研究中

网友:
高大上的玩具,我们交个朋友吧

网友A:
看到清洁海绵上印着keep wet,想起我刚接触烙铁时那块东西是干着用的

网友B:
为什么字体还有重叠啊?上不

网友:
高级货,有钱还是买一个给自己爽

网友C:
这具焊台。。。。。不加点钱买DDE主机,再搭配两支手柄。

焊台性能不错,只是要注意两点:一是接入电源要加强保护,弄个防电涌插座吧;二是休眠温度设置200度,不低于5分钟,睡眠时间设置10分钟。
原因是:
1、2SHQE一般接210或105手柄,不双245、470耐操,对输入电路净化要求高,一体化精简焊台交流滤波做得不够好,很容易造成烧烙铁头,一支200元不便宜;
2、手柄搁置到架子后,是先休眠再睡眠,目的是保护烙铁头不被过度烧结,或者电流突然拉升造成烙铁头内部电阻烧毁、头子报废。JBC官方规格书有明确说明,任何情况下休眠温度不应低于200度,睡眠温度不应低于50度,也就是说手柄搁置到烙铁架上后会降温到200度,到达预设时间后转入睡眠状态,直至烙铁头完全冷却。

非常值得注意一点的是,设置中最好不要将开机立即加热打开,也不要将烙铁手柄放在其它地方的情况下关机------------------这是我烧了近十支烙铁头得到的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具焊台。。。。。不加点钱买DDE主机,再搭配两支手柄。

焊台性能不错,只是要注意两点:一是接入电源要 ...

jbc我用了很久啦,从ad2700 开始吧,还没碰到过烧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具焊台。。。。。不加点钱买DDE主机,再搭配两支手柄。

焊台性能不错,只是要注意两点:一是接入电源要 ...

感谢,,,我用的时候不多,,觉得210的头子有点小,年后入个245的,,双工位我也用不到,,单纯的喜欢这个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清洁海绵上印着keep wet,想起我刚接触烙铁时那块东西是干着用的

我也这么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字体还有重叠啊?上不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烧烙铁头一般是温度开太高了,我T12二手头子很多年一支也没烧坏,备了几支这辈子恐怕都用不上

网友:
一个当我一堆烙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具焊台。。。。。不加点钱买DDE主机,再搭配两支手柄。

焊台性能不错,只是要注意两点:一是接入电源要 ...

我有个二手的jbc的焊台   ad4300  一直都是随开随用,这样对洛铁头的伤害大吗??
这个焊台由于比较老不能设置  只有两个旋钮 和开关
双接口  由于没有专用架子     我自己改了下 可以同时使用两支洛铁

网友D:
jbc只听说烧穿老铁头 还没听说烧断内部发热丝,我上一次买jbc焊台三年前 目前通电才71小时 工作5小时

焊接便宜东西感觉对不住这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c只听说烧穿老铁头 还没听说烧断内部发热丝,我上一次买jbc焊台三年前 目前通电才71小时 工作5小时
...

我买来也是用来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汉化版的就这样,英文的显示没问题。

网友(2020-11-02):
引用 网友A:
看到清洁海绵上印着keep wet,想起我刚接触烙铁时那块东西是干着用的

我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jbc只听说烧穿老铁头 还没听说烧断内部发热丝,我上一次买jbc焊台三年前 目前通电才71小时 工作5小时
...

哈哈 几年前折腾DIY jbc 控制板失控 发热芯能把烙铁头烧熔化  都不坏  原装jbc几乎不存在失控  。

网友:
楼主土豪啊,用上烙铁中的劳斯莱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