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货小绿点,骗M币用的

楼主(2020-01-17):
我来了,我又来了,我又来骗M币了
一同事弄一个小绿点,看起来应该是山货
拿来拆了
确实是山货,山货里面的山货

壳子轻松拨下
这是里面的瓤子
头对头的挺小巧的放在四四方方的小盒子里面,设计的挺巧妙

高低压分板,使用排线连接
变压器在高压板上,次级输出使用排线与低压板连接

高压板上的元件
一个不大的变压器
一个大大的电容
一个标记着Y的空,应该是Y电容的放置位置吧,这个也省略了?

7022

13003开关管

低压板上的元件,只有一个大大的USB TYPE A母口

电路板背面全景

高压板背面全景
一个两极管半波整流后400V电容滤波,有点抠搜啊
其他的电路就搞不明白了尤其是那个AC输入线那个曲线的铜箔,难道用来充当保险?

低压板背面全景
D+D-已经短路,通知手机:我是充电器,我不是电脑
不知道为什么V+V-中间要加一个150欧姆的电阻,这样即使空载不连接手机的时候也会耗电呀,是不是不靠谱的设计?
看其他充电头都是在插电的瞬间有一个功率,但空载稳定后耗电量基本为0,这样的电源是理想的电源,但这个山货小绿点感觉不是理想的设计

手忙脚乱的使用visio画的电路图,不知道对不对,也不知道两个三条腿哪个进哪个出
另外也不知道会不会哪里画错了
头一次抄这个玩意,哪里画错了大家不要笑话,如果方便,还请指出
小的在这里作揖了

拆这么个小东西来骗个M币,各位老大们把你们的M币用力砸过来吧,猛烈一点,谢谢各位老大锅了

祝大家开心快乐

网友A:
确实是边远山区出的

网友B:
为了生命安全,这种充电头请速速扔掉,电死人只是概率问题。就算只用来点个灯,也要找淘汰下来的正品5V500ma的头子。

网友C:
我来猛击骑母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猛击骑母猪的

大哥,让我们同跨一骑,冲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生命安全,这种充电头请速速扔掉,电死人只是概率问题。就算只用来点个灯,也要找淘汰下来的正品5V500m ...

要扔掉?拆零件当配件使吧,省得去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边远山区出的

还是非主流山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扔掉?拆零件当配件使吧,省得去买了

隔离电源应该没啥事,反而时速过百电动车控制器会容易触电,拆开后里面是非隔离开关降压,或者非隔离两级线性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