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那些花200块买增亮卤素车灯可能真是被大厂忽悠交学费了

楼主(2020-01-17):
补充下啊 琢磨了下 有版友提的也对 其实呢 非专业人士比较多 被大厂忽悠交学费了 说的更符合事实一些 所以改改标题咯

本来呢 我只是说下我年审 用的2块5的一个佛山照明的H1灯泡 亮度达到了55000cd  而且我那个大灯灯罩并不太好  有点模糊  国标规定下限是15000cd
然后下面有人说  用增亮灯泡更亮  说我这2块多的灯泡比不上 飞利浦那种百八十块的  我记得卤素灯的发光效率都差不多 谁也不会比谁更好  所谓增亮就是镀膜 实际亮度更低 只是显得色温高觉得亮而已   人家还是不信
    为了反驳下 我去飞利浦官网拉了下数据   看了下

这下大家明白了吧  买200块的卤素灯还不如上氙气灯或者LED  否则  还是  买合格的卤素灯泡就行了 没必要增亮  几块钱的灯泡亮度照样OK

印象中啊  照明用的卤素灯 发光效率20lm/w  提高光效的办法有   提高温度 也就是 缩短寿命

从飞利浦的官网手册可以看到   车用卤素灯从一般卤素灯的2000小时缩短到 1000或者几百小时了 所以光效提高到将近30lm/w  我是没找到佛山照明的数据 但是佛山照明给欧司朗代工部分产品  而且佛山照明的产品出口的很多  内销的也不少  这种传统产品 谁也不会比谁更好或者更差  卤素灯提高光效一个是提高钨丝温度  另一个就是内部卤素蒸汽要吸收较少 较为透明     现在常用的应当还是溴钨灯吧  之前应当都是碘钨灯  碘蒸汽是有颜色的 所以会降低光效

废话不说  链接给到大家 https://www.philips.com.cn/c-m-au/car-lights/headlight-bulbs/halogen

简单贴几个数据

对于H1的灯泡来说   对标产品是 佛山照明的H1灯泡  价格2.5元  均为12V55W

LongLife EcoVision 汽车车头灯灯泡     和  X-tremeVision Plus 卤素灯新极劲光 Plus  以及 WhiteVision 汽车车头灯灯泡   均为 1550lm
而标称  色温5000k的产品   蓝钻之光5,000k极致白光 白光时尚型升级车灯 H1   实际只有800流明亮度   比普通产品低了一半 价格 估计不便宜吧

再对比个常用的规格  H4灯泡   对标产品 佛山照明H4的灯泡价格是4.5元一个  12V 60/55W
LongLife EcoVision 汽车车头灯灯泡     和  X-tremeVision Plus 卤素灯新极劲光 Plus  以及 WhiteVision 汽车车头灯灯泡   均为 1650/1000lm
其中远光钨丝应当设计到了较高的光通量  60W 因为远光一般开的时间短 设计的光效达到了将近28lm/w  而 近光钨丝使用的时间较长 所以设计到了18流明/w
而标称  色温5000k的产品   DiamondVision 蓝钻之光5,000k极致白光 白光时尚型升级车灯 H4   实际只有950流明亮度 且寿命短估计是过滤膜的效率过低只好提高钨丝温度来弥补 但是 也就近光将近普通H4的亮度 远光还低
这里的 LongLife EcoVision   系列灯泡就是最普通的卤素灯泡  和佛山照明的普通卤素灯灯泡就是那种2-4块钱的卤素汽车大灯一个档次的玩意  但是从光通量指标来看 以及光效来看 并不低吧 和那些高档产品是一样的   事实上这本来就是一样的产品 只不过高档产品通过镀膜等方式调整了色温而已  镀膜只能降低光通量而不会提升

当然也可能网站标识错误  不过 几个产品都标错 也不太可能  更何况 卤素灯就那点技术 谁家都差不多 如果能提高效率比别的厂家高很多 我想也不太可能了 毕竟是传统产品

只是有些人真的相信了 亮度提高30%之类的鬼话  那就真是冤大头了 人家估计意思是感觉亮度提高30%  从光通量来说  是没有任何提高的
卤素灯泡尤其是车用卤素灯都是成熟产品 想赚取高额利润 只能靠 飞利浦 欧司朗这种洗脑  镀膜提高色温 让人看着显得亮 实际亮度比普通的还低   因为高色温不是发光色温高 而是通过过滤掉低色温的部分得到的  这样只可能降低光效和亮度  只要你明白原理就知道了

我的结论是 只要是合格产品 随便用  而且没必要买飞利浦 欧司朗之类的 国产的佛山照明FSL的一样靠谱  至少我的车 买的2台二手车 换了佛山照明的灯泡 并且调整了灯光高度后 都一次过线  且超过最低限制能到4倍 实际路面效果也不错(我经常大半夜走国道省道 没有路灯的路面 如果灯光不好根本没法走)  况且佛山照明的灯泡是真便宜   H1 H3都是2块5   H4是4块5   H7是3块8   至于转向灯泡之类的  单丝双丝的都是4毛5  而仪表指示灯泡T10的2毛4一个   只是比杂牌的贵一点  更何况我见过很多杂牌的  是出口的 人家也不是杂牌 宁波产的 佛山产的一些 灯泡 H4的就2块钱 一样合格

网友:
顺给大家一个购买网站链接最好了。

网友A: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是卤素灯的紫外线,这个能很快把灯罩变蒙的。

网友:
正常亮度就行了,搞不懂非要搞得太亮干嘛?路上见到很多的车子亮度闪眼,远看以为开了远光,近看灯泡太亮了。这种过犹不及的做法除了增加了危险系数不知道有什么用,炫亮吗?谁有我亮?谁比我惨吗?!
一句话,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网友:
如果感觉卤素灯不行,完全可以换一套氙气灯啊,开得起车子买不起灯泡吗?!

网友:
涨智商了。什么劲极光都是智商税啊。

网友:
有段时间都换成蓝膜灯泡,后来给交警查禁了

网友B:
同样卤素灯,灯丝也是不一样的吧,不一样档次的东西灯泡真空度也不完全一样,具体哪个好,光凭你这样分析不好说啊,最好是有个实验验证,而不是键盘验证

网友:
确实,以前换过杂牌镀蓝膜的灯泡就是垃圾,看着亮瞎眼,实际上照路不如普通灯泡,装上没多久就拆了,用过佛照的灯,感觉飞利浦的亮度比佛照的要高一点,所以就用飞利浦最便宜的款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如果用80w的近光楼主认为好不好呢?

网友C:
说了这么多,我从最初就选择了岩崎氙气灯,看来没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了这么多,我从最初就选择了岩崎氙气灯,看来没错

上次车子买了led  9006规格的.发现透镜有点不聚光.在考虑是不是换成氙气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次车子买了led  9006规格的.发现透镜有点不聚光.在考虑是不是换成氙气灯

车用LED还是要选择原装拆车那种,LED跟透镜一体的,要是原车带双光透镜可以考虑只换氙气灯,只是近光切线,光形没有专用的氙气透镜好,不过也够用,我的就是原车带卤素双光透镜,要是不加透镜,千万别用氙气灯,还有就是色温的选择,最高5000 K,太白的色温光看着漂亮,但是用起来很差。

网友E:
我觉得卤素灯够用了。现在确实有很多灯,远远看着晃瞎眼,以为是远光,其实就是近光灯,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用LED还是要选择原装拆车那种,LED跟透镜一体的,要是原车带双光透镜可以考虑只换氙气灯,只是近光切线 ...

我那个是远近一体带透镜的.9006规格.等年后再考虑下.上次买led还特地选了科锐的.亮度大概是有了,就是切线不太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卤素灯,灯丝也是不一样的吧,不一样档次的东西灯泡真空度也不完全一样,具体哪个好,光凭你这样分析不 ...

再好的卤素灯也不能和气体放电灯比!十8年前就玩过12v55w超压到15-16v用,一开始是6v35w超压8v,9v灯泡寿命不稳定了,8v能用个半年,其实也不常开,灯丝气化严重,灯丝上侧玻璃黄豆大的黑化,后来就用12v,也一样用不太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卤素灯够用了。现在确实有很多灯,远远看着晃瞎眼,以为是远光,其实就是近光灯,超标。 ...

这样认为吧!事故,灯没调好,确实有不少车,一个灯高一个低,还不是一点点,就是出过事故,修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要考虑的是卤素灯的紫外线,这个能很快把灯罩变蒙的。

白炽灯基本没有紫外线的  都是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