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TMF解码模块检测单片机的输出

楼主(2020-01-17):
以前实验的用单片机发出DTMF信号来实现电话的拨号
,但是没成功,这次拿来DTMF模块来检测一下单片机发出的信号是否正确。
来判断问题所在。

最上面的是双音频混合电路与发生器,就是发出信号来拨号的电路
中间是dtmf模块

8870的DTMF模块

双音频混合电路与发生器

程序,输入一个数字,发出相应的双音频

这个就是上面的数字10也就是十六进制的A的译码结果
显示是11,因为数字0占用的是1010,这个图里的指示灯要从右向左看
,这里是1011

数字7

显示的是数字7的译码结果,看来单片机产生的DTMF信号是正确的
可能就是信号的幅度不足以驱动电话的音频接受电路

动态图,最开始是0的译码结果,然后就是1-16的递加
,这里只是部分显示图像

网友A:
接到电话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电话上试试

不行,试了

网友:
加一级射随器做个阻抗匹配试试

网友B:
如果DTMF输入信号幅值太低可以改变8870的2-3脚之间的电阻来调整其输入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DTMF输入信号幅值太低可以改变8870的2-3脚之间的电阻来调整其输入灵敏度。 ...

哈哈,现在电话里都看不见887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现在电话里都看不见8870了

8870是DTMF译码器,电话机里面不用88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70是DTMF译码器,电话机里面不用8870。

我拆的一个电话机里还真的有,那是一个老电话

网友C:
目前已经测试过编码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拨号您怎样接入话机的,您的发号时长和间隔是否符合交换机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已经测试过编码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拨号您怎样接入话机的,您的发号时长和间隔是否符合交换机要求 ...

哈哈,不知道是什么要求呢?

网友:
电话机里不该有DTMF解码IC,因为这是交换机的工作,除非是没有交换机的电话网。

网友(2020-11-18):
请问下楼主,arduino生成dtmf的源码有么?
EDIT:
已经找到了一个ArduinoDTMF的库:
https://github.com/rynet/Arduino-Tone-Library

引用例程:DTMFTest

按照之前大佬的图:

把俩电阻到喇叭的线,接到MT8870的IN上,8870的灯也是可以闪烁的(模块识别到DTMF编码了)

然后现在的问题在于:接喇叭对着电话机的话筒不好使,是不是有什么电路能把这DTMF信号,当做语音,直接耦合到电话线上?

求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