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家众筹的安酷3.6v无刷电批拆解(AKKU AK701)

楼主(2020-01-17):
有坛友发过外观啦,拍的很细致,我就不拍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03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8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627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970

跟帖有人说这个一看就是有刷电机,张嘴就来,误导别人,哪来的自信心

开始撬了半天,打不开发现这里有个螺丝,但是拆机的方法好像还是不对,里面波箱的卡扣烂了一个,我感觉应该先拆夹头,然后波箱一起拔出来

看着驱动板,一看就是无刷

电机接线,三项直流无刷电机,而且有霍尔

明显的线圈定子,其实拆之前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无刷,从透气孔可以看到风扇,有刷电机十分少见风扇在前面的

我拆只为验证电机,别的懒得拆了

然后复原,外壳多少留点痕迹,无伤大雅,工具本来就是用的。

网友:
带扭力就完美了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国产不是不行,还是成本造成的,以国外的价格,国内可以造出一流的产品。但国内贪便宜,只能价格战,结果么,好企业倒闭,那些偷工减料的倒是活了下来,可苦了我们这些老百姓了。

网友B:
这货就是玩具啊,感觉连吓牌都不如,除了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就是玩具啊,感觉连吓牌都不如,除了品质

性价比不如海鲜牌子,这玩意就是噱头嘛,蛮好里,玩的开心就可以啦

网友:
米家就是卖个情怀嘛,

网友:
感谢老哥的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做工还是很不错的,国产不是不行,还是成本造成的,以国外的价格,国内可以造出一流的产品。但国 ...

主要还是客户,不肯砸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就是玩具啊,感觉连吓牌都不如,除了品质

萝卜白菜,各人所爱。

200元的3.6V电动螺丝刀使用无刷机、无极变速足够有诚意了,制定夹头勘比大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性价比不如海鲜牌子,这玩意就是噱头嘛,蛮好里,玩的开心就可以啦

不清楚你的机子同心度怎么样,我的这一把测试了后,同轴转向度R15,通过拆解夹头进行调整,已经校正到R10以内了。

网友:
硬件可以了,壳子不带螺丝不太友好,给以后维护不太方便。带扭力这价钱完美

网友C:
比较垃圾,这种滚珠轴承都舍不得用的无刷电机,纯粹就是噱头。还不如几十块的带机械扭力调节的有刷电机螺丝刀实用。
也就骗骗傻子。无刷的优势就是没有碳刷磨损,耐用,但不用滚珠轴承用轴套我就不明白了!轴套在大负载时寿命很短,买的东成锂电吹风,轴套电机不到一个月就烂前轴。新版锂电风扇型号没变,但在电机前面加了个大轴承来支撑转子,寿命也没好到哪去。只有前后双轴承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垃圾,这种滚珠轴承都舍不得用的无刷电机,纯粹就是噱头。还不如几十块的带机械扭力调节的有刷电机螺丝 ...

199而已,玩具价格,买个噱头也挺好,也许以后就改轴承了,凡事都有改进的空间

网友D:
应该用可以直驱的力矩电机更好,能节省掉易损的齿轮箱。力矩电机一种是步进电机改良,变成高转矩开关磁阻电机,无需磁钢的结构有利于小型化,另一种是好几十片磁钢永磁电机,早期的可能有力矩异步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可以直驱的力矩电机更好,能节省掉易损的齿轮箱。力矩电机一种是步进电机改良,变成高转矩开关磁阻电 ...

力矩电动机允许长期低速运转(甚至堵住不动),它的发热很严重,通常采用外加鼓风机强迫风冷。使用力矩电动机时应注意检查鼓风机的运行情况是否良好,其周围应有良好的通风环境,不允许有干燥易燃物。易燃粉尘或挥发性可燃油类等靠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力矩电动机允许长期低速运转(甚至堵住不动),它的发热很严重,通常采用外加鼓风机强迫风冷。使用力矩电 ...

可以像特斯拉后代永磁那样,用油冷电机系统,加表面积很大的大风扇散热器。

网友:
谢谢分享,确实无刷电机,为楼主认真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就是玩具啊,感觉连吓牌都不如,除了品质

玩具挺好啊,本来工具对DIY人士就是玩具啊。只有靠工具挣饭票才不是玩具。女人的包包可以几千几万,这个200还成。

网友:
论坛现在回复的风气就是瞎扯乱误导。习惯就好不用较真

。。上次我换固态电容,就有两三个半瓶水的id在那说你这个电容是假固态,真的不可能这么小。。。非要拆了才没话说。。。好多知识不更新的瞎回复(看不懂品牌,也不会查厂家规格参数表。。相同容量相同耐压值,不同系列体积可以差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