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在做WTG用哪种方案比较多?

楼主(2020-01-17):
现在做WTG用哪种方案比较多?我看价格也相差不少 做个128G的WTG有必要吗?

网友:
先别管哪种方案用的多,就看你预算多少吧。
128G 做WTG,预算100-120就用SM3281或SM3280,150-200就46xt或58xt,200+就46en,或58H。
跑是肯定都能跑,速度快点慢点。

网友A:
看来二楼那种方案都有案例了,能否详细介绍各方案的优缺点。以便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二楼那种方案都有案例了,能否详细介绍各方案的优缺点。以便选择。

1、3281 3280方案,当然是便宜了,尤其是3281。两款主控配合适的颗粒,4K速度能到10M以上。另一个优点是便携,普通G2板型,用普通U盘外壳就行。缺点就是比固态U盘速度还是要慢一些。
2、46xt或58xt固态U盘方案,算是性能和价格比较均衡的方案了。46xt上市最早,板子更新换代几次,也比较成熟了,配MLC效果不错,而且现在有G2板的46xt,做出来和u盘一般大小。58xt配3D颗粒的,开启SLC cache后,会有很高的速度,读写400+,但全盘写满后,后面会掉速。46xt和58xt缺点就是没有外置缓存,如果负载较重,高频率大量读写,是比较磨颗粒的。
3、46en或58H的固态U盘,目前算是高端方案了。有外置缓存,4K性能爆炸,跑WTG如行云流水,缺点呢,一个是热,另一个就是贵。一张板子150(左右),其实够买一个46xt 128G的成品固态U盘了。
4、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无奈出品的SM3350+三星UFS,曾经有一批读400写200的盘,4K在25M左右,价格也很亲民。当然,这个方案也很热,需要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281 3280方案,当然是便宜了,尤其是3281。两款主控配合适的颗粒,4K速度能到10M以上。另一个优点是 ...

谢谢大神的细心介绍,如果有心宜会考虑入手一个128G的做WTG用。速度快散热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