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小型充电打磨机换三洋大红袍

楼主(2020-01-17):
马云家的打磨机

拆机

原机配的电池1700mAh 25毫欧内阻动力电池,还算不错

换了一节18650GA 3500mAh,10A ,容量加倍,力道也强了一点

网友:
这种DIY小型作品最合适了。

电机貌似和菲利普剃须刀的一样。

网友A:
我觉得改成换电池的更合适。

我要买一个改换电池,请给链接或者私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改成换电池的更合适。

我要买一个改换电池,请给链接或者私信,谢谢。 ...

一个电池可以用500次以上不需要换电池吧,换电池电阻会变大的

网友B:
顺便换成金刚石砂轮头,弄塑料省的突然卡住。原装头好像在一些安全的自动化机床常见,万一卡住断裂,只是溅到防爆玻璃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换成金刚石砂轮头,弄塑料省的突然卡住。原装头好像在一些安全的自动化机床常见,万一卡住断裂,只是溅 ...

我用来打磨拆机电池的,非常好用,是可换头设计,各种头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