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不拆如何看是什么方案的?

楼主(2020-01-17):
固态硬盘不拆如何看是什么方案的?手里有块固态 不知道有没有保修 想看看是什么主控 什么颗粒的 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实现吗?

网友A:
接到硬盘盒子上,先用慧荣所有主控的开卡软件试一遍。
另外,从固件名称上,有时也能看出来,如果固件名为02000006或02000008这种格式的,可能是点序主控的;
如果是Q,R,S+几位数字格式的,就极有可能是慧荣主控的;如果是SAFM这种开头的,就有可能是群联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硬盘盒子上,先用慧荣所有主控的开卡软件试一遍。
另外,从固件名称上,有时也能看出来,如果固件名为0 ...

帮我掌掌眼

网友B:
上面写着是SM2258XT

话说固态硬盘很好拆开阿

网友A:
慧荣SM2258xt配L06B MLC颗粒,开成B0KB TLC模式。
如果是240G,应该至少5个ce,你点一下DISPLAY ALL看下ce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写着是SM2258XT

话说固态硬盘很好拆开阿

我想看看还有保修吗 先不想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SM2258xt配L06B MLC颗粒,开成B0KB TLC模式。
如果是240G,应该至少5个ce,你点一下DISPLAY ALL看下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慧荣SM2258xt配L06B MLC颗粒,开成B0KB TLC模式。
如果是240G,应该至少5个ce,你点一下DISPLAY ALL看下c ...

这个颗粒 速度怎么样?

网友:
网上和论坛一大堆拆机,还需要这样搞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颗粒 速度怎么样?

58xt配TLC,都会有cache,cache内的测速是很快的,读写400+。
8个CE,满容量是48*8=384G,我看你这是凄惨红240G的盘,不知道重新开卡会不会解锁更大容量。
凄惨红只开240G,难道是坏块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