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希崖双闪系列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0-01-17):
过欠压过流数值都可自行调整设置

单片机被打磨了,没有型号

用黄色线圈感应电流的

网友:
那个“黄色线圈” 可能叫 交流互感器。

网友:
如果有电压表头模式随时查看,用在时速过百的电动车强电部分很合适。要是固态继电器不错,省的担心触点误动作胶合在一起。

网友(2021-06-03):
拆了以后感觉这个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A:
过欠压保护90%的厂家都要求380V 1hr 不损坏。。。
通常是用阻容降压,再稳压的方法。。。

这个玩意当过流保护可以,过欠压?
400V电容都开花了。。。

网友(2022-10-28):
引用 网友A:
过欠压保护90%的厂家都要求380V 1hr 不损坏。。。
通常是用阻容降压,再稳压的方法。。。

和希崖一比较,我更喜欢这个,感觉比希崖强大,用了两年了没事。450V都没事啊。双火线也没事。我虽然没试过,但人家说行,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