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简拆天智光5W LED筒灯,铝壳散热应该不错,但还是会坏灯珠

楼主(2020-01-17):
爸妈家的筒灯坏了,找到以前装修剩的相同规格,先拆开看看

包装盒,上面连个汉字都没得

规格参数

热缩膜包装

背面

驱动和灯板是插座连接的

带防反和防脱结构

灯体是全铝合金的

厚度不算小
要用就不拆看灯板了

驱动

常见的大壳子+小板子

非隔离恒流的

恒流芯片

电感不是常见的EE型,工字磁芯应该更便宜

背面啥都没有

全家福

整个灯除了接插件,都带着浓郁的山寨风
坏灯驱动没问题,换灯头就好了,应该就只是灯珠挂了
全铝壳的散热应该不错,估计还是灯珠自身质量缺陷的原因

网友A:
有种感觉,便宜货都喜欢用彩色,比如那个耳朵,质量好的一般是黑色吧

网友:
没看到灯珠

网友B:
就看寿命长不长了

网友C:
应该还是散热不行,铝壳没对流一样早死,只不过热容大一些,壳子背面多开几个孔让空气能循环形成对流会好一些~

网友:
胜在便宜啊。坏了整一整又能玩一年。简单省事。

网友:
这个在山寨里也算可以的了吧

网友:
灯珠质量不行,应该散热也是不够

网友:
里面顺便拆开看看呗,驱动和以前买的一两块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种感觉,便宜货都喜欢用彩色,比如那个耳朵,质量好的一般是黑色吧

有365纳米验钞灯珠的话,看白颜色塑料没有亮蓝荧光,应该是熟料耐摔。有明显亮蓝,应该是易碎的生料塑料,黑颜色塑料只能掰裂一点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感觉,便宜货都喜欢用彩色,比如那个耳朵,质量好的一般是黑色吧

偶倒是觉得山寨的爱用黑色套管
另:老妈捡的几个欧普筒灯套管是蓝色的

网友:
看盒子上的参数还是不错的,标明温度最高50摄氏度

网友:
谢谢分享。。。。整体来说,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灯也是没少玩~

楼主:
要用就没拆,散光板估计无损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就没拆,散光板估计无损难

好像可以拧掉的,你看看有没有缝隙

网友:
这东西不贵吧应该,看起来就像是外国货,因为一个中国字都没有,看起来就是这个直径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看寿命长不长了

坏的这个用了3年多,还可以

网友:
至少比塑料壳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散热不行,铝壳没对流一样早死,只不过热容大一些,壳子背面多开几个孔让空气能循环形成对流会好一 ...

也可能是灯板和铝壳贴合不好,导致散热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