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华为AR1200Series路由器,看看有多少芯片是华为自产的

楼主(2020-01-17):
路由器前面板

上面看路由器

后面接口全貌

左边接口部分

右侧接口,电源开关,电源接口

必须先拆下这个螺丝,拆掉前面板

拆开前面板后的样子

前线路板背面

前线路板厚度

上面的框架

电源板

拆开后的主板全貌

CPU芯片

拆下散热器以后的CPU

另一个带散热器的芯片

前面主板的接口

后面的网变

主板背面

主板电池旁边是少装了一个内存芯片吗?

这里是少装了两个什么芯片?

刚刚入手的电动螺丝刀

网友:
后两张才是重点吧

网友A:
确实少了一片内存,可以自己加。
另外,少的是AP管理芯片,网上有实例改装。

网友B:
没得一片芯片是华为的。话说交换机核心技术是软件。硬件类似于组装电脑。用厂家提供的现成芯片,按需求进行积木式搭建。

网友:
是不是海思芯片不重要,这些接入网产品,成本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少了一片内存,可以自己加。
另外,少的是AP管理芯片,网上有实例改装。 ...

这是到年限更新换下来的一台路由器,还能正常使用。
华为的产品比原来更容易配置了,用网线连接带丝印的接口,从浏览器登录路由器就可以进行路由器配置。纯内部网络路由器不需要很复杂,新的路由器我就是用这种方法配置的。换下来的这台是当时的经销商的技术人员通过配置口用命令行配置的。

网友:
早期的华为做过不少工业级通讯设备,后来出现海思HEVC和麒麟CPU等自主研发的方案,省的被高通垄断。红米K30到现在不敢用松果解决方案,还是依赖高通,导致断供需要抽奖式营销。

网友:
这个路由器貌似挺不错的。

网友:
背板最少有20层

网友:
看不懂,东西太多!

网友:
华为芯片:0

网友:
这点还是中兴聪明,定制一批OEM的芯片,都印上中兴,这就是自己的芯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得一片芯片是华为的。话说交换机核心技术是软件。硬件类似于组装电脑。用厂家提供的现成芯片,按需求进行 ...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现在华为内部很多都是海思了

网友:
12年的芯片,淘汰很久了。

网友:
Pulse 网变,日本货
貌似网变没啥技术含量的吧?

网友:
全世界的设备都逃不过 美、日的元器件和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现在华为内部很多都是海思了

这是达到6年期限更新换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