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改造一个安国测试架!

楼主(2020-01-17):
前些天,买了个安国8ce的测试架,但是没有1.8v电压跳线,导致有些1.8v  3D颗粒测不了(根本不识别)。本来想着再买个安国的支持3.3 1.8跳线的架子,于是某宝下单了一个。

结果一个周过去了,店主也没给发货,可能是忙别的呢,然后就申请退款了。

手里有一个之前买的比较便宜的安国TSOP48专用测试架,32包邮买的。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货了,很小巧。

为什么说是TSOP专用的呢?一看便知。

虽然也是通过DIP48座转的,但因为电压跳线和自锁开关的位置的关系,BGA座子安装不上。

一直有想改造的想法,也没动手。

昨晚公司年会,喝了点酒,到家12多点突然没了睡意,那就鼓捣鼓捣这货吧。

下面开干!!

改造思路就是把电压跳线和自锁开关挪到背面去,这样正面没了阻挡,BGA座子就可以安装上了。虽然想过直接取消自锁开关,直接短接,但想了想,还是留着吧,用起来可能更方便一些。

说干就干!!!

作案中…………

过程就不说了,直接上一下改造出来的图吧。

改出来就是这样了,正面没了两个开关的阻挡,应该可以安装BGA座子了,开关改到背面,也能正常工作。

下面装BGA座子

哈哈,完全没问题了,然后上机测试。

插电脑的一瞬间,一缕青烟飘出来,伴随淡淡的松香焦糊味。本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赶紧拔掉。

把BGA座子调转180后,恢复正常。因为是通过DIP48转的,性质还是相当于TSOP48,TSOP48是严格区分第一脚的,方向反了会短路。不像BGA,焊反了也没问题。

这是正确的安装方向,BGA座子开口朝向USB头这一端。

继续上机测试。

串一个usb电流计,第一可以充当延长线,第二还可看到实时电流电压,更直观。

测一颗4CE  128G  L06B颗粒,这个颗粒在3.3v的vccq下,直接不识别。

嘿嘿,识别正确,也正常测试和量产。

成品图:

板子窄,座子宽,看起来有些不协调,像小马拉大车,但功能是没问题了。

这样就不用再买1.8v的安国测试架了。

完结,撒花!

网友:
装备够齐全的

网友A:
我之前也是准备买一个这个迷你TSOP测试架改BGA的,后来画板子的大神说这个tsop走线和BGA的有一条信号走线不同,可以直接转BGA,但是不建议,然后就没有买了,后面大神又重新出了B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准备买一个这个迷你TSOP测试架改BGA的,后来画板子的大神说这个tsop走线和BGA的有一条信号走线不 ...

嗯,我先用用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0-04-03):
同款6998,不过我上BGA没你这么麻烦,而且还是基本无损的方式实现。

就是买两个KZT的48脚插座,叠加上去就好,厚度刚好超过开关;然后电压跳线冒换一个不带把手的,无损搞定。

网友:
我整之前TSOP,没看仔细,两个引脚连了锡,插电脑穿了一大堆电容还烧了个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