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改---行车记录

楼主(2020-01-17):
设备:联想A380 1+8G 移动4G版
某宝的降压板
国产逼样的神车

做法:1)神车车顶灯红线烧个洞;
           2)红线引个线出来,接到降压板in+;
           3)神车车顶铁皮引个线,接到降压板in-;
           4)降压板13.2v进,4.3v出,+-极直接引线到手机+-触电;
           5)开机,显示电池电量90%;
           6)一直开机,打开行车记录软件,到晚上显示手机电量1%;

疑问:1)是否为手机电量统计bug,明明供电端一直保持4.3V电压???
           2)怎么解决1%问题?可以一直用吗?目前是4-5Hr常开没问题,再长时间没测试。
其他:由于神车是 油电混动,小电瓶没电了,大电池会给它充。只要保证不要长时间不用车即可。
还追加一个问题 3)夏天车内60-70度,这么改会不会boom?A 会,有风险; B 不会,因为电池都扣掉了,顶多小电瓶馈电

求大神们指导!ORZ。。。

网友A:
开机怎么弄到录像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怎么弄到录像界面?

task什么的软件。可以自定义开机任何东西。

网友B:
大屏手机直接供电线要够粗,你量一下手机触点那电压是多少。电池保护板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记录仪工作状态电流300到500mA左右,换算到12V也有100mA以上;不建议常电。

网友:
几百块买个记录仪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怎么弄到录像界面?

我是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屏手机直接供电线要够粗,你量一下手机触点那电压是多少。电池保护板可以利用起来。 ...

电压肯定没问题的。输出4.3,难道这么短距离有损耗?

网友C:
这种偶尔用用可以,几年前用的方法了,旧的安卓智能手机上下载安装Dailyroads.然后点烟器出5v供电给手机即可。算是一种变废为宝的方法。有人用车充接充电宝,充电宝再给手机供电也是可以的。但是炎热的夏天危险还是潜在的。现在的记录仪也不贵,300多买的都还可以够用。所以这种方法很少有人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偶尔用用可以,几年前用的方法了,旧的安卓智能手机上下载安装Dailyroads.然后点烟器出5v供电给手机即 ...

我电池都扣掉了,还有什么风险因素再里面吗?
电线烧了?手机内部烧起来?
求解。

网友:
不会有啥危险性  电池电量显示下降是正常的,除非你给手机充电,自动刷新手机内部电池容量信息。
一直供电的话不太推荐,记得有一种自动延时继电器,就是在汽车点火后,可以自动让手机开机,进入行车记录仪模式。
对了,电量显示1%并没有关系,不会自动关机的,可以长时间使用。

网友D:
我也这么用,但你的12V变5V太大了,点烟器充电器很多也很小,从眼镜盒取电 ,很方便,就不会露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这么用,但你的12V变5V太大了,点烟器充电器很多也很小,从眼镜盒取电 ,很方便,就不会露出来了。 ...

请问什么太大?降压板很稳定,输入13.2-13.7会变动,但是可以保证4.3v输出,很稳定。

网友:
电池都是3跟线或者4跟线的,你这个2跟估计检测不到电量,所以显示没电,或者叹号。

网友E:
我曾经也搞了个旧手机用了下,是在太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也搞了个旧手机用了下,是在太热了。

请问大佬,你旧手机电池卸下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你旧手机电池卸下没?

我以前做过一个,从手机充电口接电的。那台手机有点儿特殊,拿掉电池后,通过USB线可以开机启动,但是进入桌面后很快就会提示电量低,然后关机。于是我把电池拆掉,接了个电池保护板,然后接了个小电容,接着把关机状态下插电后自动充电的线程改成了自动开机,系统里装了个车机桌面,默认后台开启记录仪,前台显示凯立德

网友:
我用手机做导航,手机固定在中控台,电池通过延长线放入手提箱,用了很多年,没什么危险,不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