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购机二年,再测ZOYI ZT219

楼主(2020-01-17):
  2年前购买了众仪ZT219,一百多元满足了我对高精度电压测量的需求,惊喜之余我用众仪ZT219与福禄克17B+做了一次PK,原贴地址如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9829

  正文分为两部分,分别在在顶楼、1楼和96楼,当时的测试数据如下:

  经过近2年时间,ZT219的精度变化如何,昨晚又做了一次测试,因为偷懒只做了部分点位测试,测试数据如下:

  从数据对比可以看出,ZT219的精度有了一定变化,但依然还是非常优秀,虽然ZT219有电阻档速度慢,刀盘手感不太好等缺点,但多达49个测量档位、高达1uV的电压分辨率,以及优秀的精度和温飘表现,至今千元表内还是无敌手。
  多的话就不说了,让图片数据说话吧:

网友A:
入了ZT101,改9999,改温度,然后把时钟改7M多,测量快了点

网友B:
等我10年前的17B和8年前的117C坏了再说。

网友C:
最近论坛里讨论这个牌子的比较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我10年前的17B和8年前的117C坏了再说。

ZT219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表,有些功能是你的17B和117C无法替代的,打个比方,你用你的17B或117C给测5uV电压就直接傻眼了,而ZT219却能轻松应对,这就是所谓的降维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我10年前的17B和8年前的117C坏了再说。

17B和117C就能满足你的工作需要,说明你并不需要高精度和高分辨率的电压测量,ZT219就不是你的菜,当然,福禄克也有高分辨率表,不过需要多花十几倍的价格才能达到ZT219的效果。

楼主:
优利德的低端表一贯是把精度调得很低,让人非常不爽。而这款136B+却一反常态,精度表现的非常好,实在令人惊喜。不过分辨率的劣势显而易见,毫伏档足足比219差了两个数量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ZT219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表,有些功能是你的17B和117C无法替代的,打个比方,你用你的17B或117C给测5uV电压 ...

一般人哪有什么5u的的电压要测,造雷达么?你说说平时工作学习什么时候需要测到5u,需要测这种的,也不用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哪有什么5u的的电压要测,造雷达么?你说说平时工作学习什么时候需要测到5u,需要测这种的,也不用 ...

能不能测和需不需要是两个话题,可以另开帖讨论。ZT219的特点就是高精度和高分辨率,不能因为一般人用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和分辨率,就把这个特点当成缺点了吧?

网友E:
我算明白了,为啥楼主会被人当做众仪厂家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算明白了,为啥楼主会被人当做众仪厂家的人。

实话实说而已,不吹不黑,用数据说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测和需不需要是两个话题,可以另开帖讨论。ZT219的特点就是高精度和高分辨率,不能因为一般人用不 ...

如果5uv的测量都能很准确的话,这的确也是很大的优点。但我还有个问题,一般u级别的也就是小数点后面6位,算上小数点前一位,通常都需要7位,最好是8位表才靠谱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权威点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5uv的测量都能很准确的话,这的确也是很大的优点。但我还有个问题,一般u级别的也就是小数点后面6位 ...

这个问题是由档位决定的,与位数无关,ZT219有20mV档,可以显示19.999mV,所以分辨率是1uV,并且测量精度可靠。这等功力在千元表内实属罕见。下图是ZT219实测9uV的表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入了ZT101,改9999,改温度,然后把时钟改7M多,测量快了点

朋友送了一块102,进水的,我修好了,然后改8m晶振,6000字不动,改电容为正常数值显示,去电容底数
然后现在飞快,好用
美中不足就是屏幕显示角度渣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由档位决定的,与位数无关,ZT219有20mV档,可以显示19.999mV,所以分辨率是1uV,并且测量精度 ...

你调成10u,6u,等看看是不是能稳定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论坛里讨论这个牌子的比较多啊

广告贴。楼主是厂家的人,翻翻他的帖子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人哪有什么5u的的电压要测,造雷达么?你说说平时工作学习什么时候需要测到5u,需要测这种的,也不用 ...

厂家的发的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
219我也有一块,其它功能都好说,就是显示角度有待提高啊

网友:
众仪219不如汉研28、AV4等。它的转盘设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朋友送了一块102,进水的,我修好了,然后改8m晶振,6000字不动,改电容为正常数值显示,去电容底数
然后 ...

求问怎么改电容为正常读数
改完晶振后蜂鸣器声音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