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续 探索改善pam8403的低音效果(增延迟输出)

楼主(2020-01-17):
原贴在老站,不能编辑不能回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94787另开一帖
原来做的东东一直做电脑音箱功放。win7中螃蟹声卡装了改版驱动,里面可以开sonicfocus音质清晰选项,听着舒服。后来升级到win10,找不到相关的改版驱动,sonicfocus音效就没了,总感觉声音闷,软的不行来硬的。想起了bbe这个东西,以前用过过xr1071成品板和 xr1075芯片 后来又买了njm2150芯片。
2150最低工作电压4.5v。usb供电的正好可以用。
就搭板子吧

然,接电时悲剧了。我是从电源d头取电,d头红线和黄线没细看,然后8403就冒烟了。那就换一个备货
左边的是换下来冒烟的,右边是去年买的备货。线孔一致,就是板子小了点

又看了下8403的规格书,看到这一段。搞半天,设计人员已经准备好了上电延迟功能

试着给8脚并了个4.7uf的电容,延迟了大概三四秒才出声,可能我输入端并的电容有10uf。输入电容充电还没结束,喇叭反应还有个尾巴。又将电容加大到10uf。这样上电近10秒才出声。这样就解决了增大输入电容引起上电时喇叭的直流冲击。

其它略。。。。。

由于只需要一路,所以8403另一路输入短接 输出接一电阻替代负载  规格书标明不允许输出空载。

网友A:
说改装低音了,咋就成了延迟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改装低音了,咋就成了延迟输出了

以前老站的老帖无法回复,低音讨论部分可以去看老帖,下面是老帖的链接。只能说是低音恢复,这里解决的是恢复低音后,上电初始喇叭受直流冲击的方法。以前老帖也想解决这个问题,思路是利用8403的静音脚延迟,不理想,没有继续搞
老帖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94787

网友B:
这芯片的音质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芯片的音质一般

5v供电3w的功放做到这样不错了。我木耳,在功放和喇叭功率匹配的情况下,除了干脆和拖泥带水能听出差别。不过有人是清冷和温暖的感觉。如我孩子拉小提琴,我还是喜欢钢丝弦清脆的声音,羊肠弦我总感觉闷,不过大师都喜欢我所说闷的感觉,也是温暖的感觉。看来我上不了档次。听了金属膜高音后再听丝绵高音。我还是喜欢金属膜的清脆。而d类功放只有干脆的
至于温暖的感觉,因d类的还原波形失真小,有效果器能模拟出来

网友:
延迟10秒才出声,这速度可以与电脑启动相提并论了

网友C(2020-02-21):
当初看到“不允许输出空载”时犹豫了很久,后来只接了一路输入和一路输出,另外一路都是空着的,用了很久好像也没啥事嘛

网友(2020-04-28):
我来了,你是用的机箱的usb还是自己另外接的手机充电器哦?
如果是机箱usb的话, 你试试把声音开到最大,看网页的时候, 上下拉动网页,看看有不有滋滋滋的电流声。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
其他的已经按你的改好了。 加了电位器,低音电容。
电源那里没有接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D:
请问有高频电流声是哪里的原因?电源的纹波8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高频电流声是哪里的原因?电源的纹波80mv左右

是不是你插了电脑usb的接口啊?
换成手机充电器还有不有?
估计和我一样的原因

网友E:
我想了一下,按照你的老帖和新帖的说明,
你说ri是减少开机电流冲击的,现在你在8脚并了个电容也是改变冲击的。
那么换个思路。ri继续保留,把你加上去的那个低音电容不要并在电阻和电容两端了。 直接并联到低音那个电容上,这样,既可以保留ri的抵抗冲击,又可以增加低音,那不是还少了8脚并联的那个电容吗?
拙见,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了一下,按照你的老帖和新帖的说明,
你说ri是减少开机电流冲击的,现在你在8脚并了个电容也是改变冲击 ...

输入ri和那个电容在改造并电容时是可以拆掉的,我偷懒没拆。为了适应8403内部低阻抗输入,加大输入电容有利于输入低音分量的通过。弊端就是加大的电容充电到½电源电压的时间变长,导致输出有随电容充电而引起的直流分量流过喇叭。8脚电容那个说明书上说决定开启速度。那就利用此脚延迟到电容充电完毕,那就避开开机冲击了。 至于保留ri那也是可以的,但是会延长输入电容的充电时间。
关于那个电流声,目前除了另外接电源,usb供电无解,不光这个8403,我以前做的2822,几个都是有高频干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入ri和那个电容在改造并电容时是可以拆掉的,我偷懒没拆。为了适应8403内部低阻抗输入,加大输入电容有 ...

我思前想后,想到一个例子,不知道可不可行。
看了官方的8403的说明,ci和ri组成高通滤波。 那如果我把CI和RI的位置换一下, 不就成了低通滤波了吗?
低音不就自然上来了?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C:
当初看到“不允许输出空载”时犹豫了很久,后来只接了一路输入和一路输出,另外一路都是空着的,用了很久好 ...

一直有一个在单边使用

网友F:
这种板子现在1.2包邮.
在输出端喇叭前串接10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减小上电冲击, 我用的2200uf.而且音质似乎也略有提升, 更加纯净.
我在音频输入左右声道都并接了104瓷片电容, 未接信号的时候也很小噪音.
功放板对供电有要求, 一般电脑的USB口供电都不够提供瞬间电流, 所以USB口接电噪音问题解决无意义.
低音效果和你的箱体有很大关系, 最简单的就是用密闭的木箱, 网上几块钱包邮五片的模型木板拼起来的小木箱子就能明显带来改善, 所以估计你只需要把你的纸箱换成木箱效果.就会很不错.
8403的共地做立体声耳放也试过, 效果是极好的,配上手机电池可以很容易做卡片式耳放,而且省电.
另外, 我用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W411E72b b站的音频测试视频试过, 这种板子是能输出很低的频率的, 应该是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思前想后,想到一个例子,不知道可不可行。
看了官方的8403的说明,ci和ri组成高通滤波。 那如果我把CI ...

你看那个rc高通滤波器公式,r和c是不分先后的。

在这补充一张电容的容抗图,说一下为什么说截止频率18hz还是偏高。

18hz是截止频率,也就是说图中Xc轴上趋于无限大。在18hz以上一段频率都是强衰减状态,虽然能通过,但是容抗很大,相当于串联了一个很大的电阻。一直要到中部那个转折,衰减趋势才趋缓。增大输入电容容量能让那个转折向更低频靠。当然直藕就没有容抗问题了,但是这不现实。ocl btl输出是直藕,可以放大直流信号,所以低频响应好。otl内部各级也是直藕,但因为输出有电容所以做不到直流放大所以低频响应就没有ocl和btl好。
8403的输出是btl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现在1.2包邮.
在输出端喇叭前串接10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减小上电冲击, 我用的2200uf.而且音质似乎 ...

你是将btl电路改为了otl电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那个rc高通滤波器公式,r和c是不分先后的。

因为人耳对低频不敏感,尤其是100hz以内,所以低频通常是用大功率来刻意增强效果。这个无音量调节的板子在3w喇叭负载情况下,80hz以下,电脑音源接近100%输出也就是全部满载才能明确感知到声音。
所以, 增强低频应该是100-800这个区间更有意义(耳机另当别论). 在自然界, 低频的产生通常是大规模的能量释放引起, 譬如山体崩塌, 地震, 爆炸. 现代的音乐的低音都是用电声器材刻意放大来达到震撼的效果, 当然这也要功率输出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人耳对低频不敏感,尤其是100hz以内,所以低频通常是用大功率来刻意增强效果。这个无音量调节的板子在 ...

举个例子 tda1521  可OTL 可OCL  可BTL   电压相同的情况(电压差相同) 输出功率OTL 和OCL是一样的。一般的OTL用用,好一点OCL  区别就是有无那个输出电容。

还有 无音量调节的板子,一般都需要外接电位器。因为不知道外接音源的是哪种类型,电平不好确定。

人耳听音20hz以下听不到,但是胸腔能感受到 所以耳机放20hz以下的声音 和音箱放20hz以下的声音感觉不会一样

专业音响除了蹦迪那种特别渲染低音的场所,高保真场所是不需要低音炮的。

随便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 tda1521  可OTL 可OCL  可BTL   电压相同的情况(电压差相同) 输出功率OTL 和OCL是一样的。一 ...

那个电容并不是输出电容, 仅仅是防止可能的直流冲击. 实际上加不加并没有太大区别, 我仅仅是尝试加了一下发现开机冲击有改善罢了, 我用的是其他音箱, 这个pam8403是纯粹玩儿.

胸腔能感受到是在一定的声压下, 一般的小喇叭即便在3w足量开启, 依然达不到所谓的感受到的程度, 这点可以从喇叭的频响曲线图上看出来, 低频时喇叭的输出是陡峭的下降, 5k以上高音也是. 所以低音炮的功率不仅要相对更大大还要有箱体配合, 常见的家用2.1低音炮喇叭口向下通过低音声波冲击地面来增强人体感受到的效果. 也因此有了所谓三分频.
所以我才认为在箱体上改进得到的收益要比电路调整带来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