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昂贵的工业可燃气体报警主机模块特安ES2000型号

楼主(2020-01-17):
这玩意是按规定必须安装的,所以比较贵,你懂的~
辣鸡堆地上看到扔了两个金属箱子,里面貌似有仪表,散落一地,捡起来研究一下

盖子没锁,里面几个模块拆散了

缺了一路控制器

看到明显的故障,电源模块烧了,难怪被扔掉了

看到两个继电器还不错,准备捡回去。。。。

排线接口,针数对得上,结果是错的

各种接线柱

另外几路是一样的模块

最右边的模块竟然是假的,占位用的。。。

显示控制模块,有个巨大的蜂鸣器

拆掉主机之后剩下的排线固定在底壳上

正面很大的液晶屏

被剪断的电源线还扔在一旁

拆掉固定排线的座子

假模块里面是空空的塑料

有个巨大的金属轴固定模块,翻滚安装

跑到楼上看看正常工作的模块是个啥样

屏幕上显示当前的可燃气体浓度

特安ES2000气体控制器 ES2000T气体探测器
ES2000+ES2000T探测报警器特点:1、测量精度高:传感器采用进口气体敏感元件,具有精度高,可靠性强,响应和***时间快,气体选择性好,抗干扰能力强。深圳创力公司提供!

2、显示直观、清楚:采用OLED有机发光屏,抗震性好,视角宽,-40℃可正常显示,全中文菜单,直观的显示气体的浓度、量程及当前时间,配合多种图标,使得操作更简洁。

3、防爆方式:本质安全型可用于***区域1,2区。3、低功耗: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4、工作时间长寿命长:采用高性能锂电池,工作时间长,同时采用充电保护和低电压保护,保证电池使用更可靠,寿命更长。深圳创力公司提供!

ES2000T探测器,防护等级IP65,防爆认证Exd IIC T6,检测原理:催化燃烧式、电化学式,温度-40~70℃,显示:无,信号输出:4-20mA三线制,数字通信:无,供电14-30VDC。

ESD100探测器,防护等级IP65,防爆认证Exd IIC T6,检测原理:催化燃烧式、电化学式,温度-40~70℃,显示:无,信号输出:4-20mA三线制,数字通信:无,供电14-30VDC

ESD200探测器,防护等级IP65,防爆认证Exd IIC T6,检测原理:催化燃烧式、电化学式,温度-40~70℃,显示:LCD和LED,信号输出:4-20mA三线制光报警,数字通信:无,供电14-30VDC;深圳创力公司提供!

报警设定:低限和高限报警设置点。

报***式:声光报警。

防护等级:IP44,认证CCCF。

楼下继续

楼主:
2楼继续拆解故障

2楼继续拆解故障连上排线,准备上电试机

剪断的电源线重新连上

按开机没反应,仔细查看另一个模块也烧了,只是没有第一个故障明显,我擦

掀开盖子,看里面的排线,两个模块是短线相连供电220V

拧开螺丝,里面焊点好粗糙

上下板子靠排针连接

两个烧毁的电源模块,右边的更明显,左边没那么明显

拆掉两个电源模块,标注24V0.4A,功率不大

印字英文,标注引脚

直接暴力砸开,里面烧焦了,电容外皮都碳化了,板子也是碳化了

另一个砸开也是一样的,烧焦碳化

记住这个牌子,GSP,辣鸡电源

背面是铝板散热,里面灌胶,可能是防爆电源???

板子背面的贴片元件都被灌胶给剥落了

安规电容砸碎之后的样子

次级基本上烧完了,初级电容也鼓了,用的是VIPer22A +TL431+PC817

真是辣鸡

另一个电源稍微完整一点

铝板靠虎钳撕下来的,卷曲了

两个辣鸡电源扔垃圾桶了,应该是电解电容长期高温漏液腐蚀线路板短路烧毁

网友A:
先接个可调电源上去看看,估计其它部份都没有问题!

网友B:
黑胶太多 散热不好  电容寿命也就短了,还是出场设计不周到 应该配更好的电源

网友C:
谢谢分享。。。。。 这货太贵了,偶不敢拆。。。。。

网友D:
做工很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接个可调电源上去看看,估计其它部份都没有问题!

可调电源收起来了,节后测试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太多 散热不好  电容寿命也就短了,还是出场设计不周到 应该配更好的电源 ...

我觉得是电源本身太垃圾了,用的元件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 这货太贵了,偶不敢拆。。。。。

谢谢捧场哈哈,这个公家采购,当然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烂~

谢谢捧场,哈哈,确实烂,主机也顺便拆了,不咋地

网友E:
都扛回家拆了去卖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扛回家拆了去卖铜

这个貌似铜不多。。。。不敢往回捡了,辣鸡太多了,今天打扫卫生刚丢了100多公斤的电子辣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胶太多 散热不好  电容寿命也就短了,还是出场设计不周到 应该配更好的电源 ...

电源配好了就不会坏了,不会坏怎么换新的啊,不换新的厂家靠什么赚钱啊

网友F:
鑫爷玩得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网友:
电源都是电子的基础。这个坏了就停工了。修不好就换。一套新的设备才能养活厂家。看这个电源确实太垃圾。配这种产品真是坑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鑫爷玩得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见笑了,都是翻垃圾堆的。。。。。。

网友G:
谢谢分享,烧得蛮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烧得蛮厉害的

谢谢捧场,比较奇怪板子外壳都烧焦了保险丝没断。。。。

网友:
这么贵的东西,主机的做工这么垃圾。
我们是做工控设备的,但是随机的控制板是绝对不会有搭接,飞线这种情况出现的。
ZG制造,骗钱有一套。

网友:
工业的东西,就是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