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捡到一部刚摔碎的手机

楼主(2020-01-17):
小孩在他们学校里面捡到的,老爷子说,不得了啊,这捡垃圾的习惯,传到第三代了吗?

比我家小孩用的手机高档些。可惜啊,临近放寒假了,手机摔了,这家长该有多气恼,摔得这么狠。

网友:
不错不错,孺子可教也

网友:
拆闪存做u盘

网友A:
这不是摔碎 是掉地上无损的状态下被汽车碾碎

网友:
这是被车压了吧哈哈,传到第三代了

楼主:
咱没有哪个水平

网友:
对啊拆闪存做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摔碎 是掉地上无损的状态下被汽车碾碎

背面玻璃面板没碎,而且正面左下角有明显的新产生的冲击点,可以肯定是用力摔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没有哪个水平

你看看电池有没有损坏 好的话 电池充满电 把电池插到手机主板 按开机键 振动后等5分钟 然后拿两头都是TYPEC的线插入电脑显示器(或TYPEC转HDMI转换器)另外一头插入手机 正常的话 显示器上就会出现手机的桌面了 (只要手机主板是好的 坏的屏幕什么的都不用装)

网友:
厉害了,这摔的真够可以的。

网友:
可以拆好的零件卖些钱。北京那不可能捡到任何故障手机,都被卖废品的捡没了。

网友B:
搞不好,换壳换屏就正常了!

网友:
只有拆件的命了,手机都弯曲了,别指望换屏就能修好

网友:
拆硬盘,恢复小姐姐照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换壳换屏就正常了!

现在手机都有开机密码,如果不知道密码手机就是1个砖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都有开机密码,如果不知道密码手机就是1个砖头

拆闪存刷机

网友:
25包邮求赠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都有开机密码,如果不知道密码手机就是1个砖头

现在好像刷机就可以啊,哪怕水果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