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修理gateway USB speaker bar显示器下挂小音箱

楼主(2020-01-17):
一个奶牛音箱,没怎么用,有一次没声音,就搁置很久了。之前拆过以为功放板挂了,拆开看看就晕菜,一大块板密密麻麻的,也没有备件也不想动手。现在准备放假闲着再翻出来左看看又看看,指示灯都没亮应该是没有电到,这玩意USB的,线也没断,音量调解带开关的,随便短路了下,原来开关这破玩意挂了。声音比十块钱的好,外观做工还行,里面狗屎,不知是哪个山头造的
改下吧,找来个小开关,开孔,焊接,固定,装上,亮了,放回床底。。。。

网友:
这个电路板造型真的好奇葩

网友:
这玩意俺也有个,还是某电脑城奸商学车的时候要给教练送烟,我拿包芙蓉王跟他换的,回来没一个月就只剩一边有声音了

网友:
同款,买了好多年了,还在用,音质还可以

网友:
这种5伏供电的小东西,一般不会烧掉,基本上都是接触不良,TEA2025非常平庸,最便宜的块,也就出个声吧。

网友:
TEA2025B
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有一个外观一样的dell的,声音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