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3不通电问题讨论

楼主(2020-01-17):
个人使用,一直用着好好的出差走把电源关了,两天后回来就不通电了,只有拆机看看,发现一颗电感滋滋响,伴随着发热,查了一晚上没找到问题。特发到本论坛上。爱好研究的讨论一下。

网友:
50包邮收了

网友A:
负载短路了吧?

网友:
又看到你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短路了吧?

还没顾着找哪个坏件,造成十颗左右的电容在短路。发来看看有没有遇到像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用松香大发试一下

网友:
k3问题好像挺多的啊

网友:
k3不好修,楼主可以淘宝找个专修的,也不贵,弄好比自己都便宜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应该是电感后边的负载短路吧,电容的可能性大

网友C:
电感后面一排3个10uF的电容拆下看看短路没。

明显有个发黑。

楼主(2020-03-06):
引用 网友C:
电感后面一排3个10uF的电容拆下看看短路没。

明显有个发黑。

没有短路的电容

网友:
收砖,或维修找我

网友:
上个3.3电压烧一下

网友:
别折腾了,买尸体吧,我的k3也是问题多,无线烧了,打算塞到箱子里用有线,斐讯路由器k3问题太多,k2p才是值得买的

楼主:
已经搞好了

网友:
分享一下如何?

网友(2020-04-06):
引用 网友B:
用松香大发试一下

松香大法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