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植球钢网用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0-01-17):
大家植球钢网用的是什么样的? 买的是通用的 还是专用的?用锡浆 还是用的球啊?热风枪最高不能超过多少度 才能不损坏颗粒 最近看论坛看的手痒痒 想入坑

网友:
个人DIY,量不大的情况下,钢网+锡浆最实惠。
维修佬的中温锡浆250度植锡即可。至于颗粒的耐热程序就不好说了,有时450度吹一分钟没事儿,有时300多度都能吹爆,我曾经350度吹爆过,可能是颗粒有裂痕,而且受潮了。正常颗粒,400度吹1分钟之内没啥问题。

网友A:
我都是用锡浆加钢网,由于经常焊BGA,感觉比其它封装类芯片都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锡浆加钢网,由于经常焊BGA,感觉比其它封装类芯片都好焊

我应该买通用钢网 还是买SSD专用钢网啊?

网友:
SSD专用钢网,阿毛易修的那种

网友:
我用通用的钢网,贵在便宜,锡球那么大,好弄,专用网感觉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