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里面是18650,可以给充电宝使用

楼主(2020-01-17):
(图片)

网友:
容量衰减了

网友:
                            新的可以

网友A:
电池锁死了怎么激活?

网友:
容量不是损耗很大的话,用在3.7V电路的充电宝里还可以。

网友:
准备给笔记本换电芯,原来用的3节松下 ncr18650A 3100ma  10.8v 32wh,大家有好的拆机电芯推荐吗?换换试试,希望不会锁掉

网友:
一般笔记本电池老化比较快,因为长期处于充满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锁死了怎么激活?

正极按下安全阀,小电流充电就可以,不过不耐用了

网友:
用是能用
但充电宝现在这么便宜了。你就别折腾废电池再利用了

别讲什么万用表测量还有电压。。。先花200元买个内阻表
然后测测看,基本上淘汰掉的锂电,内阻都会增大很多,就没多少容量了。而且会导致充电充进去慢。放不出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