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假装是个APP,安卓手机添加数码之家首页到桌面教程

楼主(2020-01-17):
安卓手机下载安装APPhttps://www.mydigit.cn/smzj.apk
浏览器扫码下载:

对于数码之家的重度用户来说,没有APP一直是个缺憾。虽然有热心坛友制作封装的第三方APP,但毕竟没有那么完美,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做了一个小教程,利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即可将数码之家首页添加到手机桌面,方便随时访问数码之家,而且用完即走,手机也无需下载安装软件,已经有了轻应用的味道。

推荐使用谷歌Chrome浏览器,会自动隐藏状态栏,支持下拉刷新,使用体验好。
1.菜单选择“添加到主屏幕”。

2.将“APP”名称修改为数码之家。

3.点击自动添加

4.手机桌面上就增加了一个“数码之家APP”

OK,完成

华为系荣耀手机自带浏览器添加数码之家到桌面:
1.

2.

3.

4.

腾讯QQ手机浏览器添加数码之家到桌面:
1.

2.

3.

4.

5.

6.

如果是苹果iPhone手机,用自带的浏览器第一次打开网站会有操作向导,根据提示将数码之家首页“添加到主屏幕”即可;

添加到手机屏幕效果,看起来与APP一样方便。

通过数码之家微信公众号进入网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会调用微信自带相册模块来上传,解决安卓手机上传图片不能多选问题。
就是这么简单!

如遇到显示“已添加到桌面”但桌面并无网址快捷方式时,多数是因为APP权限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打开“设置”,找到“应用”或“应用程序”(各个手机品牌叫法不同)

进入之后选择“权限管理”

在权限管理中找到并且选择(你所使用的第三方浏览器APP)这里以QQ浏览器为例

进入之后选择“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在页面内选择“允许”即可

春节期间福利多多,先添加好数码之家网页方便领取

任务中心
转盘抽奖

网友:
小编真调皮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OppO,打开首页没有这个三符号咋解决?

网友:
小米浏览器直接可以收藏到桌面

网友A:
苹果手机怎么弄?

网友:
说到底还是穷

网友:
目前就在用谷歌Chrome浏览器的“添加到主屏幕”,已经很有那种轻应用的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怎么弄?

苹果手机自带浏览器第一次打开网站有引导提示,“添加到主屏幕”后的效果如下图,而且通过应用图标进入网站会自动隐藏上部的网址栏和下部的操作栏,更加接近APP体验。

网友:
安卓装一个谷歌浏览器多爽啊,我直接把导航栏弄到了底部,一只手很方便,另外夸克浏览器也不错的哦

网友:
666,已经照做了

网友:
在微信关注“数码之家”公众号就可以访问

网友:
竟然还有人不会这个操作、

网友(2021-09-26):
每次进去的时候还是要登陆,这根进网页有啥区别

网友:
我关注数码之家微信公众号了,绑定微信不用频繁登录,然后加入收藏,以后就直接在收藏打开!

网友(2021-11-24):
360浏览器弄不了呢,只弄了个微信公众号进去的,不知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2-02-14):
关注公众号 不就行了吗

网友(2022-04-04):
已关注并绑定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