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平板电脑能改成显示器吗?

楼主(2020-01-17):
前几年买过几个安卓版的平板电脑,都因为内存太小而没法用了,还不如一开始就买个ipad。
今天突发奇想,能不能利用一下显示屏,能输入视频信号或VGA信号。
不知坛里有没有高手改过。

网友:
能啊 拆开看屏幕参数 网上查资料 然后假货宝买板子就行了

网友:
深水宝一组板子百来块钱,包括解码板和控制板

网友:
还不如卖了,买个二手显示器

网友:
同意卖了买二手的,自己改成本也不低

网友:
卖的钱应该能买个二手的,至少17寸以上。改的话一套板子最少50左右吧,还没外壳

网友:
改显示器,屏太小了点吧。。。

网友:
ipad 真心耐用 也好用  自己也是折腾过几十个平板了  最后还是用着ipad安逸  就是折腾小了很多,这时候手痒痒还是买几个破平板玩玩

网友:
对了  我用teamviewer  可以将安卓4.0以上的平板直接当作副屏使用   就是安卓作为远程桌面的控制端即可  电脑那边需要插入虚拟显示器  这个东西在OGA上接3个电阻就可以实现  直接用过,效果还可以  延迟在局域网之内办公的话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改造成本不低,需要EDP驱动板

网友:
其实大概就是看接口了,我一台睡死的平板1920*1200的平板,MIPI,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