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某宝上买了松木床,如何去味和打磨?

楼主(2020-01-17):
买了个婴儿床,松木无漆。
松木气味很大,用清水擦了2遍,放阳台通风4天。
还是松木气味很大。
还有有些板面很粗糙有没有办法打磨光滑点?(最好无毒无污染的方式)。
新手提问,问题可能很低端。请谅解,谢谢

网友:
松木气味不好去除,如果不急用,阳台多放几天

网友:
表面这么粗糙?

网友:
砂纸从粗到细磨

网友:
松木除通风外可能没什么好的办法去味了,要不就是封闭起来
不用砂纸打磨了,太费事,弄的一屋子粉尘还。弄个旧床单撕成布条,缠一下吧,或者用塑料布也行,还能隔味

网友:
不急用的话放阳台晾一周左右就没什么味道了,我也买过这样的小床,放屋里晾了大约一周就没什么味了。
嫌不够精细的话可以自己打磨,粗糙的部位用砂纸磨平,由粗到细即可,不过没有毛刺的话不用磨也可以。

网友:
松木太轻太软,没必要打磨上木蜡油了,就这样吧

网友:
随便用砂纸打磨下就行了,味就让自然去处吧。这玩意不经用

网友:
松木味道应该没有毒吧?有的人很喜欢闻松香味

网友:
我弄过,当时也烦松油味。如果不着急,可以刷桐油,比较传统,也耐用。

我刷的是硝基漆,刷三遍。头两遍干后用细砂纸打磨。硝基漆是溶剂型漆,稀料挥发完就完事了。漆层也硬,不过松木不打腻子也不亮。

网友:
不建议刷桐油,那个味道也不小,建议上两边木蜡油,环保无污染,但只能减轻不能去除松油味

网友:
退货处理最好……

网友:
桐油加热刷,干了再用砂纸打磨一遍

网友:
没啥太好办法,有的好几年都净不了味。

网友:
可以培养小孩从小就喜欢松香味

网友:
这味确实大,松木 实木 的就是坑,熏的人头昏眼花。
自己刷油漆又不划算,阳台吹半年就好了。
下次买柏木 ,橡木的。

网友:
自己买个水基清漆涂一下,松木上木蜡油效果不好

网友:
除了上面的方法,还可以贴PVC木纹,图中的木板只要不是太粗糙,基本不用打磨,接缝处多压点,贴后用电吹风烤热压实,即好看有没有味。

网友(2020-04-03):
松木就是这样的,我家里的也是,很久了也没有完全去掉味道

网友:
我家的也是   10年前我姐生孩子他朋友送给她的婴儿床,然后就到去年,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拿来给我们用,质量确实不怎样,不过能用就别浪费了,睡过好几个孩子了,哈哈,从小培养孩子睡自己的床,我们大人睡大床,双方都会都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