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池点焊机做个外壳,焊个并联充电器

楼主(2020-01-17):
电池点焊机,这玩意原理非常简单粗暴,就是让电流输出能力足够强的动力电池瞬间短路,焊接能力有限,而且感觉比较危险,但非常小巧便携,而且买的人也不少,没忍住在某宝入手了一个套件,包含电池、PCB 和简易焊笔。避免广告嫌疑,板子正面我就不拍了。原理和一般点焊机类似,用单片机控制一组 MOS 管脉冲放电。

有个外壳防止意外短路和损伤,能安全一点。外壳需要自己做,某宝没找到太合适的,因为这机器比较薄。最后淘了个塑料外壳,用它的一半,厚度基本就足够了,另一面用 ABS 板自己做。壳体里面原有的螺丝柱要剪掉,靠角粘上铜柱腾出空间。

开关和指示灯处打孔,用热熔胶做导光柱。

USB 一不注意就焊反了,一定要小心!

充电。

工具是拿来用的,马上做一个五节 14500 锂电池并联充电盒子。用两块钱的六串电池盒改造,因为是串联的,所以原来的电池弹片要剪断,重新布局,用镍带连接成并联。

点焊效果如下,看起来还行。

还是热熔胶做导光。

充电电流最大 1A,这 350mA 是要充完了。也用不着太大电流,这种蓝皮 14500 容量不大。

电池盒盖着盖子的状态:

网友:
没看到点焊效果图

网友A:
用意念控制吗?万一粘上拉不开,呵呵....

网友B:
这种威力怕是很有限,短路电流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意念控制吗?万一粘上拉不开,呵呵....

那些管子又不是拿来看的

网友C:
楼主多少钱买的,可否pm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威力怕是很有限,短路电流有多大?

玩具级,焊 0.15 镀镍钢带,0.1 纯镍带,厚了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多少钱买的,可否pm链接?

在某宝搜(便携锂点焊)能找到。几家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意念控制吗?万一粘上拉不开,呵呵....

10年前就这样玩,用航模25C 3S锂聚合物。

网友:
看着焊点还不错啊

网友:
给个链接吧,看到的全是成品

网友:
我用汽车蓄电瓶搞了一个,点焊还可以

网友(2021-12-11):
电池式和电瓶式的点下0.15以下的厚度的还可以,优点就是轻便反正就点下小物件没啥厚度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