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一个监控上报废的希捷的st3000vx006

楼主(2020-01-17):
上回监控上报废的希捷的st3000vx006

容量3T

控制板背面无原件

2016年9月开始使用的,也没能撑多久

内部才有元件,集成度比以前拆的硬盘高多了

磁头的触点和电机的电极

贴纸下藏着一粒螺丝

对应读写磁头的转轴

上盖与盘体间有密封圈

与以前拆过的硬盘不同,每张盘片上都有半个多圆周的盖板。只露出读写磁头的位置

3T用的3张盘片

磁头转进停止去,肉眼就能发现下2层的磁头异常

盘片外侧通道有过滤片

拆下磁头

磁头转轴上下都有固定螺丝

磁头果然破损了

盘片上都磨出圆环了,中间这张盘片最严重,2面都有圆环

幸好不存重要资料

网友:
硬盘运行过程中受到撞击了吗 一般不容易物理损坏啊。我有几块用了十几年2万多小时的硬盘 都没啥问题啊。

网友A:
磁头都出现肉眼可见的损坏了,还把碟片给划伤了,这种现象真罕见,应该属于制造缺陷吧?如果外观没有磕碰痕迹,是不是可以找厂家索赔?

网友:
我这有十几块希捷硬盘都是划伤所以这根本就是通病设计缺陷或工艺缺陷

网友:
从12代以后希捷硬盘变的不再稳定从那时在没有买过希捷

网友:
我两块东芝笔记本硬盘都是莫名其妙卡,拆开看不出来问题,没想到希捷能把盘片给划伤了,加分安慰

网友:
可惜这大仓库了!

网友:
这个能改小电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头都出现肉眼可见的损坏了,还把碟片给划伤了,这种现象真罕见,应该属于制造缺陷吧?如果外观没有磕碰痕 ...

这个不是通病,也不罕见,一般就是运行的时候收到了震动,要知道磁头在运行的时候离碟面只有十几个纳米。震动一下,冲击加速度太大导致磁头触碟。

网友(2020-03-29):
为啥我就想在后面加一句话呢?

网友:
楼主,你的硬盘暴露了你的桌面

网友:
里面的盘片可以当镜子用

网友(2022-03-15):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监控硬盘,现在不知道怎么判断是盘体坏还是电路板坏,通电能听到电机转动几下,卡卡2声,就没有动静了

网友(2022-04-24):
看到了内部结构

网友:
收获磁铁两片,镜子一片

网友:
随便看看随便看看

网友(2022-11-01):
这玩意做的真精致和艺术品一样,我拆过硬盘,打开后过段时间碟面就氧化了,变褐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