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问一下大家51单片机外扩6264的问题

楼主(2020-01-17):
51单片机中有一个XBYTE指令可以允许访问8051外部RAM区的单个字节。然后奇怪的事情就来了。在proteus仿真中我外扩了两块6264外置RAM。
然后分别算了下两块6264的起始地址和终止地址分别是0x8000和0x1fff。然后用XBYTE这个宏指令对这两个地址分别写入。都可以成功写入进去。
但是当我想要同时对这两块6264的初始地址和结尾地址一起写入的时候确只能写入前面的那一块,困惑很久有谁知道为什么吗?
delay1是延时1MS.希望各位大佬解答解答。

网友A:
这电路能同时写入吗,看不懂,怎么同时写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路能同时写入吗,看不懂,怎么同时写入的

可能描述有问题是先后写入两块只能写入第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描述有问题是先后写入两块只能写入第一块

你不说能分别写入吗,这个没问题,先后写也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能分别写入吗,这个没问题,先后写也应该没问题啊

对啊,所以我很纳闷啊,先后写入就是只能一块而且是第一块

网友B:
按图中的连接方式,U3的地址范围是0x0000-0x1FFF,U6的地址范围是0x8000-0x9FFF
第二个内存查看图,其地址范围是U3的,显示的内容也是U3的.要读写查看U6,地址范围得从0x8000开始,而不是0x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图中的连接方式,U3的地址范围是0x0000-0x1FFF,U6的地址范围是0x8000-0x9FFF
第二个内存查看图,其地址范围 ...

这你就没看仔细了我是对0x8000读写的,我在前面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你就没看仔细了我是对0x8000读写的,我在前面写了

是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我没用过这个仿真软件,第一图上的片选反相器U7旁边的文字"NET=A6"是什么意思?

如果按其他软件的规则,这个片选信号是同时连接在A15和A6上.如果是这样,就能解释你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我没用过这个仿真软件,第一图上的片选反相器U7旁边的文字"NET=A6"是什么意思?

谢谢提醒那个是我添加标签的时候不小心多点的一下只是个文本注释而已。我这个是代码外扩再27C512里面的,后面我将代码放到51单片机自带的ROM中运行的时候就成功了。可能是工程太大仿真不过来的原因。

网友C:
以前用锁存器扩过一片64K*8的SRAM,好奇LZ干嘛要扩两块6264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锁存器扩过一片64K*8的SRAM,好奇LZ干嘛要扩两块6264呢?

毕业设计是这个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