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p t440p 到货40台

楼主(2020-01-17):
年底价格比较好。压了很多很多货。现在 许多地区已经不能发了。需要的看看可以年后买少数地区还可以发江浙沪河南山东河北地区还能发货  i5 4300m   4g  没有硬盘,集成显卡,普通屏幕。1150。包邮顺丰。

微信13313336234   或者扫描先一个二维码。

网友A:
有没有迷你小主机?

网友B:
什么时候能再有7或8代的i5以上的,1080屏的高性价比机器啊

网友:
年底价格比较好。压了很多很多货。现在 许多地区已经不能发了。需要的看看可以年后买少数地区还可以发江浙沪河南山东河北地区还能发货  i5 4300m   4g  没有硬盘,集成显卡,普通屏幕。1150。包邮顺丰。

网友C:
CPU还是老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还是老了点

嗯,性能还不错吧?只是发了量肯定比新款cpu要高一些

有个很大的好处,CPU是可以拆的,能不能升级到是次要的。主要是打算用几年,万一主板坏掉了,现在的行情只要100多块钱买一张主板。安全性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能再有7或8代的i5以上的,1080屏的高性价比机器啊

卖过呀,市场不太大。你那边新的价格类似。那种机子总不能1000多块钱吧?之前卖过联想的480之类的。接近3000的二手价格。如果量大了卖的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迷你小主机?

然后再看看吧,也是面临同样问题。配置太低的没人要。太高的又没有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性能还不错吧?只是发了量肯定比新款cpu要高一些

有个很大的好处,CPU是可以拆的,能不能升级到是次 ...

都还在用我的T60,要换的话就换个性能好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还在用我的T60,要换的话就换个性能好一点的

除了发热量和集成显卡性能以外,从二代到七代的处理器性能没有很大区别。后期的发热量更低,集成显卡性能更好。但是性能都不差 我觉得你买一个二代或者三代i5处理器的机器就已经够你再用十年了,用不着考虑这么高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除了发热量和集成显卡性能以外,从二代到七代的处理器性能没有很大区别。后期的发热量更低,集成显卡性 ...

一代i5 540M 依然够用

网友E:
这款电脑可以换高清屏啊,不知道B壳好不好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代i5 540M 依然够用

1代平台不行了,USB没有3.0,SATA也不是3代的,加下SSD都用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F:
1代平台不行了,USB没有3.0,SATA也不是3代的,加下SSD都用不爽

好多年前已经加了个 右走 slc ssd 128G, 1080p 电影还是很流畅 2k就卡顿了。usb3.0加了个扩展卡就有了,结果根本就没有用多少次。一般浏览网页 看看电影还是够用了光驱位还有仓库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款电脑可以换高清屏啊,不知道B壳好不好拆

难度不大吧,年后换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代平台不行了,USB没有3.0,SATA也不是3代的,加下SSD都用不爽

要求不一样,有的人要求只是运行系统流畅,打开网页看视频不卡。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度不大吧,年后换一批。

坐等。。。值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坐等。。。值得期待

价格便宜就换一批呗,价格高就不值得了,要求高的还是自己换?否则怎么样都不会满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价格便宜就换一批呗,价格高就不值得了,要求高的还是自己换?否则怎么样都不会满意 ...

是的 网上查了下 自己换估计在300以内 批量如果有优惠还好 没有的话确实不值得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网上查了下 自己换估计在300以内 批量如果有优惠还好 没有的话确实不值得折腾 ...

一个加50块钱。换全新的比较好的屏幕,72色域的有一个点。搞什么300块浪费? 今天换了十台其中一台机器换到惠普的机器上了,可以看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