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KKSTAR榨汁机

楼主(2020-01-17):
邻居拿过来的这玩意儿 说是不转了 充电正常

先来看看外观

开关和micro充电口

底标

试了一下 灯可以亮 但不会转 拆吧!抠出底部的三个橡胶塞就可以看到螺丝 拆掉拿下后盖

使用一节18650锂电池

电压是满电

里面的板子 肉很多  电池充电用的是4056 下面的芯片没有印字 不知什么型号 右侧是个莫斯管

按开关灯亮起后测量电机的两个电极 也有电压 确认是电机故障 拆下板子 准备拆电机

拆掉刀片

电机可以拿下来了 型号未知

壳子上的水封

拆开电机  碳刷完好 磨损很小 图片没了
拿出转子

看到转子的换向器颜色很奇怪 应该是换向器里面的塑料支架被熔化了 糊到换向器表面形成绝缘层 导致碳刷接触不良了

用刀刮干净

砂纸打磨一下

然后复装电机 用可调电源试机 可以转了

装回电机 接好控制板

按按钮 可以工作

全部装好 装点水测试 工作正常了

好了 完工

总结 这貌似还是网红产品  不能长时间使用 玩具级别

网友:
去年流行的随身带的

网友A:
可以蹭小年的一顿饺子吃

网友B:
就算是网红也是破网红

网友C:
给俺来个香蕉奶昔

网友:
看着像是拆机电池

网友:
牛掰了,电机维修,让邻居妹子来个奶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蹭小年的一顿饺子吃

毛也没蹭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俺来个香蕉奶昔

来 给你做最新鲜的!

网友:
注意安全注意旋转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是网红也是破网红

网红产品没几样好的

网友:
坑多多买过一个。用了没几次漏水了。。。

网友D:
感觉这个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就是个玩具~

就是个玩具啊!用不了几次准出问题

网友E:
玩具级别,带载能力不会很大,打个水果酱之类的还可以。

网友:
看起来质量本来就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具级别,带载能力不会很大,打个水果酱之类的还可以。

这玩意儿用几次就会出问题 不堪大任

楼主:
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
电流大把换向器烧了?

网友:
电机转向器底下的绝缘物不是耐高温材料吗?不应爱是电工木之类的吗?这也太应付了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