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优盘损坏无从下手 Cruzer Edge 8GB

楼主(2020-01-17):
近日自己的一个闪迪8g的U盘损坏,想打开一看究竟,但是还是真是难打开,又不想爆破拆解,在网上海搜了一些,也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法,放置了几天,终于打开了,但又找不到优盘损坏的问题所在,估计可能是主控芯片损坏,打算放弃维修。也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成功的维修经验,不妨在这里可以向大家也分享一下,本人也在期待之中。

网友:
闪迪的就送售后换新吧,基本救不活

网友:
说实话,闪迪自家主控的量产工具市面上几乎没有,所以闪迪的U盘一旦坏了就只能送修或者存放在垃圾桶,所以我几乎不买闪迪的U盘,不过他家的固态倒是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
闪迪自己的主控没办法量产 没过保可以换新 过保扔坑

网友:
闪存清空是不是可以放其他主控板上?

网友:
我有同款u盘,还没坏不过写保护了,也想不到方法解决

网友:
恢复数据的话就用diskgenius的破解版“恢复文件”扫描一遍。不恢复的话,拆个芯片扔了吧,壳子没法利用。当然,有质保最好走质保(拆开估计不行了)

网友:
好象是五年质保,在保还是售后吧/

网友:
我一直用闪迪,挺稳定的。

网友:
拆闪存做u盘吧,如果在保就翻修

网友(2023-07-13):
三年后是否有新的可能?

网友(2024-02-28):
我的闪迪16g U盘用chipgenius_v4.21.0701查不到U盘主控型号,无法量产。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就好了,可惜闪迪不放量产软件,拆芯片换板重新量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