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硬盘轴承,本想取其滚珠为我所用,可是不行....

楼主(2020-01-17):
需要做个switch开关,网上买麻烦,想用电解电容壳子做一个,想了想需要个小钢珠,于是拆了个硬盘轴承,取出小钢珠,可最后不能用,想了想用锡珠试试,锡珠可以用....
反正也没算白折腾,硬盘轴承很精密.过盈配合并用胶粘牢的.我用锤子给敲出来了.

滚珠开关使用贴 自制3A手电驱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113

网友:
第一次见到硬盘轴承,应该很强大,能长期高速旋转

网友A:
不是说液态轴承吗?怎么是滚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液态轴承吗?怎么是滚珠的。

磁臂轴承,不是碟子轴承

网友B:
咋拆出来的啊。我敲了半天也弄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拆出来的啊。我敲了半天也弄不出来

硬盘型号不同轴承安装结构应该不一样,我这个是把轴承压进去用胶固定的.
找个改锥顶住用锤子砸 就出来了

网友:
我每次拆除都是暴利,还弄不出来,扭着疙里疙瘩的想着有伤就扔了。。。

网友C:
拆这个,需要把中间的东西砸出去才行,这个是磁头臂的转轴,不好弄,可以试试拆电机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这个,需要把中间的东西砸出去才行,这个是磁头臂的转轴,不好弄,可以试试拆电机部分的 ...

电机部分也拆过, 封死的
那锯子锯开的,
么有轴承
没事意思

网友:
这是自制震动开关

网友:
这个轴承磨损了会导致硬盘在某个摆放方向读取困难。

网友:
你还拆得了,我好几十个机械硬盘都拆不下来,但看牛人要来做小型磨机!

网友:
我有一个移动硬盘,通电摔了,读不了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这个,需要把中间的东西砸出去才行,这个是磁头臂的转轴,不好弄,可以试试拆电机部分的 ...

只有很老的硬盘主轴是滚珠轴承,现在都是液态轴承了,磁悬浮的,根本没钢珠

网友:
第一次看到轴承是这样的结构,与车用轴承差不多。

网友:
有点浪费,玩弹弓的时候去逛过机电城的轴承钢球店,3mm到4,5mm高精密钢珠,不到20块一公斤,比拆轴承的又省事又干净,用胶囊壳装一颗钢珠,斜坡滚下去很有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部分也拆过, 封死的
那锯子锯开的,
么有轴承

还好,这摆臂的轴承,我还成功的取出过几个,越老的越好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很老的硬盘主轴是滚珠轴承,现在都是液态轴承了,磁悬浮的,根本没钢珠 ...

好歹是轴承,没钢珠只要滑溜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