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把内热式35w电烙铁,发热芯坏了换芯失败

楼主(2020-01-17):
以前五金店买的,质量太差了,换了电源线 烙铁芯 烙铁头,现在发热芯坏了换的时候接线柱掉了本来想用点胶水在修修,看这质量不想再折腾了扔掉

线和烙铁头留着其它扔掉,还有人用这种电烙铁吗?

网友:
手里还有20W  35W  50W若干都在吃灰还有不少芯,头

网友:
不错,你自己改的线吗,加了个二极管?

网友:
除了长了点还是挺好用的,也有几把退二线了

网友:
这种简单用用还是可以的,方便携带

网友:
内热式电烙铁的插头和开关还蛮‘复杂’的哈。

网友:
直接接220V不行吗,还穿电容并电容

网友A:
1元不能再多了,串电容能理解,并电容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元不能再多了,串电容能理解,并电容意义何在~

难道是起滤波作用

网友:
发热芯呈感性电路???电容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
给我早就扔了!

网友:
看着改装的挺用心的。摩托罗拉的电源外壳做工不错,可以再利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元不能再多了,串电容能理解,并电容意义何在~
貌似是并X安规电容(还加了1M的卸放电阻),串慢断保险。并X安规电容用来抑制差模干扰的,慢断保险在电路出现非故障脉冲电流时保持完好,而能对长时间的过载提供保护。好点的电源高压输入端都有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X安规电容用来抑制差模干扰的,好点的电源高压输入端都有这个。

他这烙铁,是按音响的标准设计的,按开关电源研发的。又滤除高频干扰,又加泄放电阻还串个进口保险,用心了,感觉那叫啥来着,画个长虫啊,添了四个蹄,脱裤子放黄豆水汽--二道手

网友C:
第一把烙铁也是这样的,还换过内芯,也是串了二极管将功率,还加了水银开关手势切换,没毛用,还是牛肉OLED版本T12香啊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把烙铁也是这样的,还换过内芯,也是串了二极管将功率,还加了水银开关手势切换,没毛用,还是牛肉OLED ...

远古时期都这种烙铁,二极管两档对于大功率烙铁有点用,10几20w的降完了干不了活了

网友:
其实猜到他的想法,就是想听lz解释一下这样做的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远古时期都这种烙铁,二极管两档对于大功率烙铁有点用,10几20w的降完了干不了活了 ...

如果没记错我当初二十年前买的那把是30w左右的,用来给自己的焊磁带机焊耳机线,新手不知道要涂松香,头子很快就烧死了,磨一磨又继续用,内芯是铜的,良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并X安规电容(还加了1M的卸放电阻),串慢断保险。并X安规电容用来抑制差模干扰的,慢断保险在电路出 ...

其实他没搞清emi这颗电容的作用和用法,这个电容直接并在电网上对于负载来说基本起不到任何差模干扰抑制的作用,电网就算有高频干扰其极低的供电阻抗不是这颗X2电容能滤除的,想滤除电源输入干扰必须在输入串联电感或者电阻来加大输入等效电阻,例如共模电感。这颗电容在emi里的作用是防止开关电源本身谐波干扰污染电网,所以用法错误。退一步说就算有用,给烙铁抑干扰这不。。。。。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记错我当初二十年前买的那把是30w左右的,用来给自己的焊磁带机焊耳机线,新手不知道要涂松香,头 ...

嘿嘿 我也用过这种烙铁,那时没有太好的烙铁,也许有进口的高档货,但是也买不起